两路不同的同频段天线,间距多少合适?

楼主(2021-01-18):
600MHz 左右的UHF天线

两路不同的数据,担心距离过近会有相互干扰,所以天线间距应该是多少合适?

和波长的关系呢?

网友:
要看天线对另外一个天线的隔离度,如果是完全同频,建议做一下时分避开

网友A:
如果只做接收,天线放在一起还有影响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只做接收,天线放在一起还有影响吗?

一收一发呢

网友:
如果全接收没问题,如果全发射建议根据辐射场方向错开放置。但是如果完全同频,加上有收有发,那就只能时分处理了,同频让滤波器都没办法区分信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