农村有线电视部分频道出马赛克(信号弱)如何解决?

楼主(2021-01-18):
农村有线电视部分频道出马赛克(信号弱),无法收看,一般在低频道段。
检查连续接触还好的,需要买放大器吗?

网友:
打广电客服电话啊。

网友A:
都数字电视了不会有马赛克吧?

网友B:
不管是模拟还是数字,如果进户线信号好的,后面的只能自己解决,很多情况是电缆老化了,特别是接头的地方,还有就是分线拉太多,自然的衰减,根据情况对症解决吧,自己的问题自己最清楚啊,没有一概而论的解决方法,也不是一脚踢给广电就会派人帮你解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管是模拟还是数字,如果进户线信号好的,后面的只能自己解决,很多情况是电缆老化了,特别是接头的地方, ...

那是因为你知道这些,所以先入为主了,
而对于绝大多数用户来讲,他们并不知道这些,因此找广电来排查解决,是正常的思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都数字电视了不会有马赛克吧?

模拟电视,信号差,是雪花点。
数字电视,信号差,是万恶的马赛克。

网友:
我以为是苍老师进入了农村千万家了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管是模拟还是数字,如果进户线信号好的,后面的只能自己解决,很多情况是电缆老化了,特别是接头的地方, ...

入户线坏了最蛋疼,我2年前歌华有线不稳定老掉线,打了电话那边派了工程师在门口捣鼓半天说没问题。。我回去之后把入户线从接线盒拆了,直接走门头上进来了,一点事都没有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管是模拟还是数字,如果进户线信号好的,后面的只能自己解决,很多情况是电缆老化了,特别是接头的地方, ...

只能等假期把接头全换一遍试试。

网友C:
家里是不是有分路器,劣质分路器能衰减10db左右,换个好的,另外确认一下入户信号强度,农村有些光收出来分了好多家的比较坑爹,需要联系当地广电单独放个光收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家里是不是有分路器,劣质分路器能衰减10db左右,换个好的,另外确认一下入户信号强度,农村有些光收出来分 ...

是的,你说的没有错,一个光收出来同一线分了好几家的,我家已经是第四个接头了,后面还有几家...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是的,你说的没有错,一个光收出来同一线分了好几家的,我家已经是第四个接头了,后面还有几家... ...

广电用的干线光纤放大器转同轴,功率很大的,一般带100户没有问题。不再是以前纯同轴时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广电用的干线光纤放大器转同轴,功率很大的,一般带100户没有问题。不再是以前纯同轴时代。 ...

外线是很粗的黑线,进家前有一接头变普通同轴电缆了。
这个的确是的。

网友:
电信120一年的光纤iptv不香吗,广电过时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管是模拟还是数字,如果进户线信号好的,后面的只能自己解决,很多情况是电缆老化了,特别是接头的地方, ...

还是找广电的比较靠谱,他们有场强仪一下就能看出问题。室内有问题一般也会会帮忙修的,再不济花点钱。
广电现在日子不好过,服务不敢怠慢的。

网友E:
骑兵不好吗,非要步兵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骑兵不好吗,非要步兵?

我怀疑你在开车,但我没有证据!

网友:
还以为是动作片呢,准备问问哪里有这种正规的电视服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都数字电视了不会有马赛克吧?

数字电视不会有雪花点,会有马赛克。

网友F:
咋搞都没用的,信号传输过程中出了问题,需要系统的对系统维护。拉光纤用网络tv吧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咋搞都没用的,信号传输过程中出了问题,需要系统的对系统维护。拉光纤用网络tv吧。 ...

我们这边的广电,很早就换成光纤入户了。因为广电也有宽带业务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我们这边的广电,很早就换成光纤入户了。因为广电也有宽带业务。

广电的宽带能用?除了便宜还有啥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广电的宽带能用?除了便宜还有啥?

凑合着吧,至少现在都是走光纤链路的,不再是同轴电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凑合着吧,至少现在都是走光纤链路的,不再是同轴电缆。

我们老家有装的,看它自己的IPTV都会卡顿,上网更别说了基本上就是个内网,现在图便宜的都装移动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