咨询H851341型号的芯片用途

楼主(2021-01-18):
在电路板发现一个H851341的芯片,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,想请教各位大牛

网友:
样子像共模电感

网友A:
位号L14,应该是共模电感。
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位号L14,应该是共模电感。
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。

是测一下  两组信号是否导通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测一下  两组信号是否导通吗?

是的,同条通道导通,相互不通。
有条件的可以测一下电感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