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E走线,相邻gnd层这种花焊盘会影响阻抗吗

楼主(2021-01-18):
PCIE插槽这种花焊盘,Gnd相邻层会影响走线质量吗

网友A:
上下不连续,会影响pcie3.0及以上的信号。2.0还好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下不连续,会影响pcie3.0及以上的信号。2.0还好吧。

我现在板子pcie1.0都不稳定,我怀疑这里的影响
这种插槽如何穿线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板子pcie1.0都不稳定,我怀疑这里的影响
这种插槽如何穿线呢

你等长做好没?匹配电容前后都要绝对等长等相位,而且你要在线变短的地方拉等长,不能随便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等长做好没?匹配电容前后都要绝对等长等相位,而且你要在线变短的地方拉等长,不能随便拉。 ...

严格等长做了2mil,做了四个插槽有两个不能用,一个插槽的pcie走线相邻两个平面一个是完整的gnd,一个是电源层跨了分割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,另一个没发现哪里有问题,除了怀疑插槽这里的穿线
换层的地方需要打两个过地孔吗,这里PCIE走线对有的打了两个过孔,有的打了一个,有的没打

楼主:
当时板子线实在走不开了,就这样跨分割了,它不是主要参考GND层吗,保证GND完整是不是也行呢   这种高速线必须保证上下两个平面都完整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当时板子线实在走不开了,就这样跨分割了,它不是主要参考GND层吗,保证GND完整是不是也行呢   这种高速 ...

低频:电流会走电阻最小的路径

高频:电流会走阻抗最小的路径

网友:
但你这样的焊盘,4层板的话影响不会太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当时板子线实在走不开了,就这样跨分割了,它不是主要参考GND层吗,保证GND完整是不是也行呢   这种高速 ...

要看 你这3个层之间的距离关系。
假设你的主参考层和线之间是H 的高度。
那么你不连续的那个参考层 和线之间的高度 要远大于这个H值,到底是3H还是5H什么的。我就忘记了

网友B:
高速走线地平面不完整,就像楼主发的图肯定是有影响的,但是最终影响会有多大只能实物测试为准,也就是说尽量保证地平面完整的前提下,要是出现了部分不完整的平面,结果只能自求多福了,运气好没问题,运气不好重新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高速走线地平面不完整,就像楼主发的图肯定是有影响的,但是最终影响会有多大只能实物测试为准,也就是说尽 ...

好吧,再调调看

网友:
pcie1.0都不稳定-----那肯定不是走线阻抗不连续的问题了,找找其他问题吧。

pcie2.0飞线都试过Ok,不会影响这么大。

网友(2021-02-27):
楼主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了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

网友C:
這多少有影響, 你這種情況下,PCB實際製作的時候pin和pin之間的銅箔可能都沒有了。所以如果非得這樣走, GND pin和内部銅箔要用full contact的方式, 這就沒有你説的"花焊盤“了。
另外要注意
1. PCIE差分阻抗控制在90+/-10 OHM,同一對lan, 兩根綫長度差5mil以内
2. 參考層只能GND,而且必須連續
3. 4層板VIA換層的地方要配GND VIA(將内層上下兩層GND連通)
4. 最長對和最短對之間的長度差不要超過1000mil
做到以上這些基本就不太可能有問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這多少有影響, 你這種情況下,PCB實際製作的時候pin和pin之間的銅箔可能都沒有了。所以如果非得這樣走, GND ...

你好,我之前做的PCIE子卡都是PCIE1.0或者PCIE2.0的阻抗控制在100Ω。
之前做的主板cpu是PCIE2.0(阻抗控制100Ω)的配这些子卡(PCIE1.0或者PCIE2.0)都很稳定。
这次我做的主板cpu是PCIE3.0(手册要求PCIE3.0阻抗走85Ω,但想到我之前做的子卡都是PCIE1.0或者PCIE2.0的阻抗都是100Ω,为了匹配子卡使阻抗连续,所以我将PCIE3.0阻抗控制在100Ω),
但是配这些子卡的时候,上电PCIE偶发丢设备(PCIE2.0子卡会丢,PCIE1.0稳定),如果设备不丢,PCIE运行又很稳定,感觉不像是PICE阻抗不连续引起的呢,难道是CPU上电问题??

PCIE3.0究竟如何适配PCIE2.0或者PICE1.0子卡,cpu pcie3.0和子卡PCIE2.0或PCIE1.0阻抗如何控制呢
PCIE3.0 tx端AC电容要接0.22uf还是0.1uf呢

网友C:
PCIE 3.0 AC電容一般用0.22UF,  如果要跑滿PCIE3.0, 那麽主板和子卡的阻抗都在90OHM左右(也就是阻抗連續), 如果子卡是1.0或2.0雖然主板和子卡的阻抗有差異,但是速率也是稍低一些, 也是沒問題的.
認不到的問題可能是PCIE 阻抗也可能是你説的時序的問題.  PCIE上電Lan是train的,train通了就能認到並正常工作,如果誤碼率低train不通就認不到了.
你可以試試看調整上電和PCIE的reset時序試試看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CIE 3.0 AC電容一般用0.22UF,  如果要跑滿PCIE3.0, 那麽主板和子卡的阻抗都在90OHM左右(也就是阻抗連續),  ...

好的,谢谢,我再查查看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,我再查查看

如果 你是主, 就按照PCIE 3.0 220nF.
如果你是主,按照最高的速率 走阻抗。

楼上说的 90欧是怎么来的哩:
有的PCIE 要求100, 有的要求85. 但是大家都可以接收 正负10%的偏差,
100欧 往下偏10% 就是90 .  85 往上偏10% 就是 92.5,  来了个90欧的折中。 但是实际做的时候 这个90欧也是有偏差的!
所有请严格按照你的 芯片SPEC 来。他说多少就是多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 你是主, 就按照PCIE 3.0 220nF.
如果你是主,按照最高的速率 走阻抗。

你好,感谢回复。只能下一版按你说的走了。
现在的问题以你这边看,是PICE阻抗连续问题,还是CPU上电时序问题呢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感谢回复。只能下一版按你说的走了。
现在的问题以你这边看,是PICE阻抗连续问题,还是CPU上电时序 ...

PCIE 部分 必须要在 BIOS起来之前就加载完毕
如果你们是FPGA 。那么请优化你们的程序。 务必保证 PCIE 部分在 BIOS 开始扫描总线前完成加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PCIE 部分 必须要在 BIOS起来之前就加载完毕
如果你们是FPGA 。那么请优化你们的程序。 务必保证 PCIE 部 ...

嗯嗯,CPLD来控制cpu的上电时序和PCIE 子卡的复位,我们是先复位子卡的,即便我们在CPU上电之前复位仍然不行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嗯嗯,CPLD来控制cpu的上电时序和PCIE 子卡的复位,我们是先复位子卡的,即便我们在CPU上电之前复位仍然 ...

你计算过你们子卡从 上电到 FPGA 配置完成 ,再到PCIE 部分起来要多长时间没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严格等长做了2mil,做了四个插槽有两个不能用,一个插槽的pcie走线相邻两个平面一个是完整的gnd,一个是 ...

等长10mil 都不会出大问题,  还有这么一个GND的孔不会那么无可救药的, 你还是找找别的地方的问题吧。

PCIE的设计我熟悉, 板子我画过几十款了   等长可以适当的相差一点 10mil 以内都可以接受,  重要的是参考层尽量要完整参考到, 尽量不要跨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计算过你们子卡从 上电到 FPGA 配置完成 ,再到PCIE 部分起来要多长时间没? ...

没计算过,但尝试了CPU bios扫描之前,早早复位子卡等待,CPLD可以控制cpu的上电,包括我先给子卡上电复位,再上电CPU都试过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等长10mil 都不会出大问题,  还有这么一个GND的孔不会那么无可救药的, 你还是找找别的地方的问题吧。   ...

PCIE走线过孔换层需要这种伴地孔吗,我之前做的PCIE1.0和PCIE2.0都没打过伴地孔,也没出现过问题,这次cpu是PCIE3.0手册说明打伴地孔
因为走线空间有限,有的差分对每个过孔换层的地方都打了伴地孔,有的打了一个,有的没打,这种影响会很大吗
蓝色走线的是底层PCIE走线,PCIE这种可以走顶底层吗
CPU主板总共是四个插槽,三个插槽PCIE走线,有的走中间层上下都是GND完整平面还有底层走线(另一个相邻层是完整GND),一个插槽PCIE走线,走中间层上下都是GND完整平面,有一个差分对跨了电源平面的分割(但相邻层是完整GND)
还有一个×4通过高速接插件出去了,走线都是中间层,上下层都是完整GND
这些引出的PCIE都试过了,全部会出现上电丢设备现象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PCIE走线过孔换层需要这种伴地孔吗,我之前做的PCIE1.0和PCIE2.0都没打过伴地孔,也没出现过问题,这次cp ...

你这个是PCIE?  我没见过PCIE 走组间等长的呀 我不是很确定这个问题,你最好查一下。   组间等长是像缓存这种 SDR 单端信号 一组很多信号线 公用一个CLK 才弄的吧

不是很确定你最好查一下

PS 刚查了下 组间等长不做严格要求  3inch 以内都可以呀   ,等于3000mil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这个是PCIE?  我没见过PCIE 走组间等长的呀 我不是很确定这个问题,你最好查一下。   组间等长是像缓 ...

嗯呢,组间等长应该还好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这个是PCIE?  我没见过PCIE 走组间等长的呀 我不是很确定这个问题,你最好查一下。   组间等长是像缓 ...

您好,请问这个规范文档在哪里下载的呢?我这边找的PCIE规范没找到你图片中的描述呢,可以发一份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