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,请教一下下面这个电路中的电容和电阻的作用?

楼主(2021-01-18):
各位大神,请教一下下面这个电路中的电容C4和电阻R6的作用?R6能否取消?

网友A:
W_TEMP+和W_TEMP-接的是NTC热敏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_TEMP+和W_TEMP-接的是NTC热敏电阻

嗯嗯  对的  但我不清楚C4和R6的作用,取消是否可以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嗯  对的  但我不清楚C4和R6的作用,取消是否可以?

电容是使用信号稳定,R6是可以取消的

网友B:
r6取消了,ad输入端就是固定的5v。温度传感器就不起作用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6取消了,ad输入端就是固定的5v。温度传感器就不起作用了。

R6短接就好了呀

网友C:
R2阻值太小了,c4滤波,一般不能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R2阻值太小了,c4滤波,一般不能省

可能是1k的ntc

网友D:
我认为R6是为了适当抬升电压用的,也可能是线性补偿用的,使输出近似为直线

网友E:
把NTC 画成一个 可调电阻,不就都明白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认为R6是为了适当抬升电压用的,也可能是线性补偿用的,使输出近似为直线 ...

像是抗干扰的,在麦克风的电路见过类似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把NTC 画成一个 可调电阻,不就都明白了吗?

支持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