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算法大神,检测人眼在一幅图像中的准确坐标,应该用哪类算法?

楼主(2021-01-18):
项目中,需要实时检测人眼在图像中的物理坐标,应该用哪类算法比较合适?
只需要检测定位眼睛中心点即可,不要检测人脸是谁
请大家推荐一下,这种需求用哪类算法比较合适?
大概了解了一下CNN,CNN貌似只适合检测有没有,不适合检测具体位置

网友:
属于object detection,faster rcnn,yolo之类的模型可以

网友A:
有没有就可以了呀,有的话他返回的是目标的识别框坐标,这就相当给了你中心点坐标。你用第二个物体检测网络就行了。

网友:
自己写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就可以了呀,有的话他返回的是目标的识别框坐标,这就相当给了你中心点坐标。你用第二个物体检测网络 ...

你发的这个是什么平台上的?
如果能准确、稳定的标出识别框坐标,当然是可以的。

楼主:
能自己写当然好了,可惜自己没这方面经验,所以才来向大家请教
就算是自己写,首先要知道用哪类算法,才能下手嘛

网友:
如果是ONE STAGE定位,请看SSD或YOLO-V3

网友B:
安装opencv 用openvino送的预训练模型, 三两行代码就行了, 电脑cpu可以跑30fps以上, 树莓派的话插计算棒也可以达到30fps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安装opencv 用openvino送的预训练模型, 三两行代码就行了, 电脑cpu可以跑30fps以上, 树莓派的话插计算棒也 ...

30fps是在什么分辨率下?
另外,opencv的算法有没有办法用fpga
加速?我们需要比较高的定位速

网友:
单反的眼部对焦,用的是哪个算法

网友:
什么是OpenVINO?
OpenVINO™视觉库(CVSDK)可快速部署模拟人类视觉的应用程序和解决方案。主要包括基于卷积神经网络(CNN)推断模块IE,可以部署深度学习模型部署工具包(DLDT)。

关键词 —— 卷积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这种算法的原理讲起来也简单,就是穷举出具有特征代表性的眼睛图片,提取并加以处理,得到滤波器组 —— 也就是神经网络训练

再用一堆具有代表性的待检测的图片,分别用每一个滤波器都卷积一遍,得出的结果,值越大的就越匹配 —— 这里就可以“训练”出筛选用的阈值
比如,每张用于训练的待测图片,有且仅有一对眼睛 —— 那么滤波器卷积的结果中最大值就是最匹配的点
全组滤波器都对应得到各自的匹配值,匹配值最大的就是最匹配的滤波器 —— 如果都低于阈值,那就是没有检测到了

为了降低算法复杂度,图片可以先作预处理
比如可以转成灰度,然后二值化 —— 眼睛颜色往往比较深
不过不同人种差异大,黄种人眼珠颜色深,白种人浅,黑人皮肤太黑了可能用眼白来识别更好……
具体的算法优化化简、不同场景的自适性,都是需要统计分析的(也就是训练)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人眼检测这种,已有成熟的算法方案,大部分都已经训练好了,使用者再给些特征图片再自动训练下就好了

网友:
美颜相机就有人脸识别,就包括了人眼识别 —— 人脸比人眼更具特征性
人眼难识别的场景,先识别整体的人脸,再对焦到人眼,也是可以的
美颜相机也是有时候会检测不到人脸的 —— 算法的适应性也是有差的
已有算法,如果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,就得自己优化甚至从头自己写

网友:
用卷积神经网络的话,训练网络么,可能网上的例子多了,不会太慢,但是熟悉整个深度学习的概念和搭建环境,估计得花不少时间,部署到嵌入式平台下,也需要不少时间。opencv有现成的人眼和人脸检测的代码,特征检测,我移植了人脸识别到imx6跑的是uvc摄像头,玩了下,速度不敢恭维。后面移植了caffe到imx6,用例子里面训练好的网络跑mnist数据集,速度还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发的这个是什么平台上的?
如果能准确、稳定的标出识别框坐标,当然是可以的。 ...

百度的easydl,你可以先在上面用一组标注数据去训练,然后预测下未知图像。看方案是否可行。然后再考虑下一步

网友C:
YOLO-V3模型可以的,我们最近在用FPGA做这个事情

网友:
就是检测 landmarks,mtcnn 比较小,应该可以实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YOLO-V3模型可以的,我们最近在用FPGA做这个事情

你们用的什么平台,图像源是多少分辨率,识别速度能到多少?
如果成熟的话,我们也可以考虑购买你们的方案,对个人或对公司都行

网友:
采集分辨率随意 , 网络输入图像300*300 , 60fps 够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YOLO-V3模型可以的,我们最近在用FPGA做这个事情

http://www.snowlake-tech.com/yolo_v3_tiny_dcu
有家公司刚好做过这个,可以参考一下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http://www.snowlake-tech.com/yolo_v3_tiny_dcu
有家公司刚好做过这个,可以参考一下

DEMO级别,主要教学用的,参数不堪入目,哈哈。intel的FPGA方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DEMO级别,主要教学用的,参数不堪入目,哈哈。intel的FPGA方案。

那你们做到什么程度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你们做到什么程度了?

目前0.3-0.5帧,第二期改进后3-5帧。图片分辨率300*300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你们用的什么平台,图像源是多少分辨率,识别速度能到多少?
如果成熟的话,我们也可以考虑购买你们的方 ...

不宜过分关注分辨率。 除非你有大量人眼在一个照片中。 一般做法都是降低分辨率框出人眼。 分辨率高了神经网络很慢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宜过分关注分辨率。 除非你有大量人眼在一个照片中。 一般做法都是降低分辨率框出人眼。 分辨率高了神 ...

但是分辨率低了,定位精度就太差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