个人对GAL系列简单可编程逻辑器件(SPLD)烧录方法的总结,请多加指教!

楼主(2021-01-18):
参考了前人的经验,本人对该系列SPLD的烧录方式做了总结。目前所知CMOS制程的可编程逻辑器件,如果不是在系统可编程(ISP)的,则一般采用同步串行的数据总线(即移位寄存器),但地址总线与控制总线是并行的。在烧录期间,引脚编号2(即Clk时钟输入脚下方的Input_0这个输入脚)为VPP编程电压(根据器件而不同,一般为15V)。

网友:
前年用Arduino做过16v8的高压烧写,也是参考的 armory,感谢整理的这么齐全!

网友A:
这个芯片现在还有人用?

楼主:
这个Microchip依然在产,其他品牌也有大批拆机芯片。这个拆下来可以二次利用价值,里边是EEPROM。熔丝(或者反熔丝)的,比如说Actel的几乎全部产品,拆下来都只能当钥匙扣用,里边已经过热击穿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芯片现在还有人用?

至少有些老设计还在用,这东西很可靠的

楼主:
这个经常用来测试5V老器件,比如说74系列/68系列/80系列等上个世纪的集成电路用。

网友B:
古董咯,不好买了,不过确实方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古董咯,不好买了,不过确实方便

这个ATF16V8/ATF22V10系列依然在产,而且还(唯一有)TSSOP封装的产品。熔丝图跟烧录方式跟Lattice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ATF16V8 / GAL16V8 用来验证局部总线系统比较方便。前几年在 Arduino 系统中验证这些玩意,稳定性还不错。

网友(2021-02-28):
GitHub上有基于arduno uno的GAL编程器
想尝试下

网友:
https://github.com/ole00/afterburner

网友C:
好古老的芯片了,零几年的时候还用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好古老的芯片了,零几年的时候还用过

几乎跟74HC一个时代的,现在还在产,而且,Microchip将它发展出了TSSOP封装的新形式。

网友D:
GAL16V8, 1991年用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GAL16V8, 1991年用过。

这个在EEPROM技术刚出现时,Lattice就抢占了市场。当时HCMOS技术才刚出现五六年,跟74HC同一个年代的。同时期的Altera,每次烧录之前还得将近一小时的准备时间,并需要复杂的手工步骤(总剂量效应导致的浮动栅极放电)。

网友:
这芯片竟然还有,我差不多15年前用过做简单的时序设计,设计软件还是p99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