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修改hosts的困惑

楼主(2021-01-18):
以前我试过好多次,修改//windows/system32/drivers/etc/hosts文件,加入自己定义的dns,比如:
127.0.0.1 www.amobbs.com

修改完,保存,退出,dos窗口:ping www.amobbs.com ,

发现返回的不是127.0.0.1

就算使用 ipconfig /flushdns,仍是一样。

最近网站被攻击,我需要测试本地手提电脑,上网查找资料,发现将服务里面的 DNS Client 停止后,就会指向hosts里面的定义。

困惑来了:

我有两台一样的电脑,系统也一样。有一台按上面的方法成功了。

另外一台死活不成功。这还不算,折腾了一个早上,现在竟然 ping www.amobbs.com 永远指向了127.0.0.1, 就算我启动了DNS Client, flushdns,重启电脑,删除hosts的有关语句,都无法解决。

现在这台电脑www.amobbs.com永远的指向了127.0.0.1.

怎样解决?

网友A:
试试360的lsp修复。原理我不知道

网友B:
DNS Client 服务重启一下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NS Client 服务重启一下试试。

重启有100次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试360的lsp修复。原理我不知道

我还是想试一下自己可控的方法。

360的东西尽量不使用。

网友:
那就搜怎样手动恢复lsp.我觉得九成是lsp问题。虽然我也不知道lsp是啥

网友C:
nslookup命令看一下,是不是上游dns服务器返回了127.0.0.1

网友D:
用户目录下有个 AppData\Local\VirtualStore 的路径,这里面可能保存了因为权限原因无法直接写入C盘系统目录的文件。这儿的文件多数情况下会覆盖系统目录对应的文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nslookup命令看一下,是不是上游dns服务器返回了127.0.0.1

nslookup 指向的竟然是正确的IP :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户目录下有个 AppData\Local\VirtualStore 的路径,这里面可能保存了因为权限原因无法直接写入C盘系统目 ...

这个目录下是空白的,没有文件:

楼主:
网上找到的资料:

netsh winsock reset

然后重启电脑:

结果:重启电脑后,故障依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nslookup 指向的竟然是正确的IP :

试一试把你电脑的IP手动换一个

网友:
设备管理器里面 禁用一下对应的网卡。然后在启用。有没有试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