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实时读取摄像头数据并解析条码的软件吗?

楼主(2021-01-19):
想用PAD(windows)做ERP的终端。
想用后面的摄像头当条码枪,扫到内容后模拟键盘输入,输入到ERP系统中。

网友:
SDK 参照zbar

网友:
如果是准备自己从头做的话,那么主流语言基本上都有条码的编解码库,剩下的就是怎么驱动摄像头获取图片.如果C#来做,仅考虑功能实现不考虑优化和操作便利性,估计在100行以内可以解决,做优化则深不见底~
已经做好功能的标准软件应该是有的,不过要找,而且这种比较小众的软件产品一般报价是不透明的,基本上没啥对比~

网友:
如果是一维码,zbar默认只支持水平竖直两个方向扫描解码,不能任意角度。

网友:
zbar+opencv,定位+仿射变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