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工频磁场抗扰度差,怎样解决?

楼主(2021-01-19)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描述1,被测对象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如图:被测的对象,是一个器件----精密电压互感器[不是电流互感器,而是电压互感器]。我理解这个器件就是一个1:1的变压器。
1 给它(精密电压互感器)输入一个交流电压信号
2 用万用表[或示波器]能观察到一个电压有效值[或电压波形]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描述2,干扰源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※干扰源是一台“升流器”,可以理解成一个大的电流互感器,用调压器调节给它的供电电压,它就会产生大的磁场,进而在图中绿色的闭合导线上产生非常大的电流。(本段话中的“它”,都是指的“升流器”)※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描述3,影响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★电压信号源恒定。
★接地良好。
1 用万用表观察,干扰源的远近对读数有影响:1 越近数值偏差的越大;2距离不变,改变调压器,数值有时变大,有时变小,并且调压器在任意点停止调节后,读数持续稳定。
2 用示波器观察,现象和用万用表相同,波形幅值变大变小明显,但没有观察到明显的波形畸变。
3 给精密电压互感器包上一圈铜箔并接地,没有明显变好或变坏。
4 把精密电压互感器放到随便找到的一个铁盒子(壁厚大约1.5~2mm)里面,改善明显,但仍有小幅度影响。
5 用手机的“指南针”APP观察,在干扰源附近确实出现了干扰磁场,(小米反映明显,苹果似乎没有收到干扰)。
------------------
想请分析一下,
1 受干扰时,为什么比例(1:1)有时会持续变大,有时会持续变小?
2 怎样完全消除影响?

楼主:
补充一下:信号源是 2V 50Hz,恒定的信号,由昂立的继保仪提供。

楼主:
解释一下,变大变小问题:
在干扰源附近,
1:1的精密电压互感器,比例不再是1:1。
干扰持续存在,并且恒定不变时,
比例也恒定,但不一定是 1:1 了。

网友A:
电压互感器选用环形的磁芯,减少漏磁的耦合。
调整互感器方向,使其与干扰源垂直。
将互感器带上适当的负载

网友B:
互感器用钢壳做磁屏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压互感器选用环形的磁芯,减少漏磁的耦合。
调整互感器方向,使其与干扰源垂直。
将互感器带上适当的负载 ...

第一条,应该是正确的解决方向。其他两条,避免不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互感器用钢壳做磁屏蔽

已经试过放到厚铁盒子里,确实有效果--减轻干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互感器用钢壳做磁屏蔽

砸开看了,精密电压互感器,就是环形的磁芯。

网友:
“选择磁导率更高的材料、削弱低频磁场是困难的。”

网友C:
铁壳包裹严实,并且铁壳良好接地,试试。

网友D:
防干扰不如从源头处理,把变压器屏蔽在独立金属外壳里面。大电流与小信号要远离。互感器输出才用差动输出,用带金属双屏蔽平行电缆,屏蔽采用一边接地防止回路电流。屏蔽磁场是用相对磁导率高的金属,铜比空气相对磁导率低,铸铁都比铜强200倍,这里不适合用铜箔。

网友E:
抗干扰无非三个方法
1.较弱干扰源
2.切断传播路径
3.增强被干扰体的抗干扰。

磁场的干扰,除了远离之外,
还可以用高磁导率的进行屏蔽。

但是~要注意原来电子元件的特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防干扰不如从源头处理,把变压器屏蔽在独立金属外壳里面。大电流与小信号要远离。互感器输出才用差动输出, ...

为什么变压器的比例会发生变化?
而且每次给工频磁场干扰,变比不同;
工频磁场强度加大过程中,某次比例正偏远离,某次比例负偏远离,当次,比例偏差不会从正变为负或从负变为正;
磁场强度恒定时,变比恒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抗干扰无非三个方法
1.较弱干扰源
2.切断传播路径

前两项是不可能了,只能第三点。
铁,304不锈钢,204不锈钢,铁氧体,坡莫合金,哪种容易做成屏蔽罩,好加工呢?
还听说有一种漆,涂上能够屏蔽磁,听的我感觉就像美国隐形机上涂的东西,那个能买到吗?

楼主:
通过这个观察,感觉我们买到的电感,有的带屏蔽,有的不带屏蔽。还是带屏蔽的要好一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铁壳包裹严实,并且铁壳良好接地,试试。

我在1楼也说明了,铁壳确实能抗一定程度的干扰,
至于把铁壳接地与否,在我1楼的观察中,并没有观察到影响。当然,不否认接地的意义,这可能对其他有用,比如防止电辐射或防止存在悬空导体等等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前两项是不可能了,只能第三点。
铁,304不锈钢,204不锈钢,铁氧体,坡莫合金,哪种容易做成屏蔽罩,好 ...

性能最好的据说是坡莫合金
这玩意也好加工,就是死贵。
而且磁场的屏蔽,最好是一个整体屏蔽。

有条件的话,可以做磁场仿真,可以找到方向。
没有条件的话,就只有纯粹靠实验的方法摸索了。

最简单的方法,还是尽量远离,
磁场衰减很快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在1楼也说明了,铁壳确实能抗一定程度的干扰,
至于把铁壳接地与否,在我1楼的观察中,并没有观察到影 ...

磁场干扰,接不接大地,都不会有变化。

磁力线就那么那样,
只会从高磁导率的地方拉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压互感器选用环形的磁芯,减少漏磁的耦合。
调整互感器方向,使其与干扰源垂直。
将互感器带上适当的负载 ...

砸开看了,精密电压互感器,就是环形的磁芯。
所以这三点都排除了。

网友E:
你一楼提到的时大时小,
可能是和两个交流信号的相位差的关系。

有个没有实验过的想法,
盒子套盒子中间间隔一点距离,
可能效果更明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一楼提到的时大时小,
可能是和两个交流信号的相位差的关系。

相位差的话,也有可能。
不过,干扰源是市电50Hz,这个频率也是挺稳的。
         信号源也是50Hz,这个是仪器提供的,应该也是更稳的。

两个稳定的源,不会在 5秒/次 这个时间尺度上,出现偏差吧。就是说,市电的50Hz,在5秒内相位角会偏差超过180°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一楼提到的时大时小,
可能是和两个交流信号的相位差的关系。

而且,让干扰源稳定不调节时,比例不会变化。
还有,把 精密互感器 放到台式电烙铁(内含大变压器)上,效果和1楼所述的干扰源相同。并且,比例也不再变化(电烙铁功率不变时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一楼提到的时大时小,
可能是和两个交流信号的相位差的关系。

如果是,相位角 原因的话。明天我让信号源和干扰源,都基于市电,再观察观察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如果是,相位角 原因的话。明天我让信号源和干扰源,都基于市电,再观察观察。 ...

你这互感器为啥不加负载电阻?电压互感器一般都是电流型的,不是直接接电压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这互感器为啥不加负载电阻?电压互感器一般都是电流型的,不是直接接电压的。 ...

没有图片 你是如何判断的?

小的电压互感器确实是电流型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一楼提到的时大时小,
可能是和两个交流信号的相位差的关系。

确实是相位差。
干扰和信号都用市电,很明显,随着干扰的增大,比例只向一个方向偏。让信号变180°,也是这现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这互感器为啥不加负载电阻?电压互感器一般都是电流型的,不是直接接电压的。 ...

负载电阻没有效果:
试了1M的和510Ω的;
阻值大或小,波形都受干扰影响;
阻值小的电阻,除了波形也受影响之外,电压也被拉下来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漏磁在环路内直接形成电压了。 叠加在信号电压上面

网友:
有电流型的电压互感器,比如多少V输出2mA的这种   可以测试下看看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确实是相位差。
干扰和信号都用市电,很明显,随着干扰的增大,比例只向一个方向偏。让信号变180°,也是 ...

量少加大屏蔽等

量大去厂家沟通一下,是否可以定制。
同一个磁芯两个二次侧输出的,后面做减法。

干扰属于共模干扰,用差分输出的,可能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量少加大屏蔽等

量大去厂家沟通一下,是否可以定制。

有道理,下午试试,
用两个 精密电压互感器,
并联,输入和输出脚选择不同的脚,再并联。放在同样磁力下,看看结果是不是能抵消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有道理,下午试试,
用两个 精密电压互感器,
并联,输入和输出脚选择不同的脚,再并联。放在同样磁力下 ...

不行,必须绕制于同一个磁芯上。

不然因为磁场衰减很快,
空间上的距离,自然效果很差

网友:
最好,双线并扰试一下效果如何。
可以和厂家沟通一下,
大厂家有量的话,可能有办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行,必须绕制于同一个磁芯上。

不然因为磁场衰减很快,

不理解绕在同一磁芯。
这样的话磁抵消或者电流抵消,不就没有输出了吗。
想对“漏磁”进行抵消,这样的话(同一磁芯),不是把正常的“本磁”(不知道怎么描述,意思是磁的本体,主体)都抵消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行,必须绕制于同一个磁芯上。

不然因为磁场衰减很快,

试过,把两个圈到一起,两个不同极并联,输入输出颠倒并联。都不行。单磁环,我觉得原理有问题,当然更主要的是也没办法找厂家做。看来只有屏蔽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试过,把两个圈到一起,两个不同极并联,输入输出颠倒并联。都不行。单磁环,我觉得原理有问题,当然更主 ...

芯片内部都是做减法消除的
估计这个磁回路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