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有一段代码,开FPU时间2.25us,不开5.5us,这个加速效果正常么

楼主(2021-01-19):
如题,是浮点的PID算法,用的是float类型,这个加速效果算好的么

网友:
其他代码占用时间了

楼主:
改编译条件能接近1us了

网友:
开不开fpu的,在浮点运算上还是差别很大的

楼主:
同样的代码,stm32f401上要1.5us,tk499要1us,困惑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同样的代码,stm32f401上要1.5us,tk499要1us,困惑

主频不一样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频不一样吧

tk499是240M,stm32f401是72M,所以疑惑

网友B:
了解下iqmath,保证飞起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tk499是240M,stm32f401是72M,所以疑惑

时钟周期不一样,自然是主频高的处理速度快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时钟周期不一样,自然是主频高的处理速度快

问题是加速效果没那么明显,按道理应该快很多才对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了解下iqmath,保证飞起

iqmath能快一些,但是也不能飞起啊,常用三角函数差不多也要100个机器周期,而且iqmath占的空间不小啊

网友:
话说为什么一定要用浮点?pid这种定点都可以解决的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iqmath能快一些,但是也不能飞起啊,常用三角函数差不多也要100个机器周期,而且iqmath占的空间不小啊 ...

iqmath占的那点空间简直是不值一提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iqmath占的那点空间简直是不值一提了

几十个KB也不提么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几十个KB也不提么?

你表骗我,我用28031做的一个小驱动器,用了iqmath后连同我写的代码flash一共才用了9K的空间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你表骗我,我用28031做的一个小驱动器,用了iqmath后连同我写的代码flash一共才用了9K的空间 ...

我用ARM做个变频器,Iqmath差不多20Kbyte,还有你这个是9k byte还是9k word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用ARM做个变频器,Iqmath差不多20Kbyte,还有你这个是9k byte还是9k word?

这个是所有代码真用的flash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用ARM做个变频器,Iqmath差不多20Kbyte,还有你这个是9k byte还是9k word?

在arm里面可能占用的多,在dsp里面占用的真不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用ARM做个变频器,Iqmath差不多20Kbyte,还有你这个是9k byte还是9k word?

我以为你用的C2000系列,arm上面还在乎20K的空间?

网友D:
很在乎啊,128kb flash的,怎么不在乎,c2000也有弄啊,280025跟280045,arm给你推荐spin trol的,外设跟c2000很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很在乎啊,128kb flash的,怎么不在乎,c2000也有弄啊,280025跟280045,arm给你推荐spin trol的,外设跟c2 ...

0025现在什么价格?

网友:
关注 at32有没有fpu的m4,便宜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0025现在什么价格?

现在报跟28034差不多的价格,14块不到的样子,应该还可以降一降,实测性能差不多是28034的两倍,主要是主频高了,还多了fast_int_div,还有TMU,用起来比034好一些

网友:
目前看,做马达控制和数控电源类,ti的280系列的优势又回来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现在报跟28034差不多的价格,14块不到的样子,应该还可以降一降,实测性能差不多是28034的两倍,主要是主 ...

这个带有两个qep做伺服很爽了,还增加dma,应该很有性价比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带有两个qep做伺服很爽了,还增加dma,应该很有性价比了

spintrol的MCU 200M M4内核,外设跟TI差不多,价格很便宜,香不香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spintrol的MCU 200M M4内核,外设跟TI差不多,价格很便宜,香不香

如果用arm内核,选择性就大了何必选这种小公司的mcu

网友:
到pintrol网站看了一下,就打消了任何想深入了解的欲望。

网友:
甭会吧,越来越过份,居然在我人分论坛里歪楼讨论别家的单片机,价格也讨论,请遵守一下行规及版规。重申一次,本分论坛是好钜润科技的经济专属区,主要业务是商业推广及技术交流。请在符合这个前提条件下再发帖,如果你有其它问题,请到具有处理你这类问题的相关职能部门提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