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,帮忙看一下R103这个电阻是做什么用的?

楼主(2021-01-19):
各位大神,帮忙看一下R103这个电阻是做什么用的?

网友:
单点接地

网友:
最终可以走线把这个电阻联通, 省掉一个物料

网友:
模拟地和数字地隔离电阻

网友:
过流保护?0603或温度保险

网友:
0欧姆连接两个地而已,5楼过度解读

网友:
画板子的时候网络表不一样,方便,但是0R电阻不一定是0,有风险

网友:
把两个地(数字地、模拟地)连接的      你看左边是DGND   右边是AGND

网友:
同意单点接地的看法,方便画图时网络自动分开DGND和AGND,直接连在一起可能就忘记要单点接地了;最后调试过程中也有可能被替换成磁珠。

网友:
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

网友:
方便画板布线的小技巧。

网友:
完全没必要,完整参考平面才重要,模拟数字自己注意回流路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