丝印9924,SOP8封装芯片是什么芯片?

楼主(2021-01-19):
哪位大神知道,丝印9924,SOP8封装芯片是什么芯片?

在电路中的作用,应该是用来控制LED灯的。

网友A:
淘宝搜“9924 sop8”就有了,高效率的工作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淘宝搜“9924 sop8”就有了,高效率的工作!

高手,在此谢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高手,在此谢过

QX9924

楼主:
太感谢了,这个用来调整LED的亮度感觉挺好的,我也在别人的PCB板上发现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太感谢了,这个用来调整LED的亮度感觉挺好的,我也在别人的PCB板上发现的 ...

这个是有调光脚的,DIM引脚,支持PWM和模拟电压调光,便宜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