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个比较初级的问题请教,用逻辑堆的串转并,和用SERDES 的串转并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21-01-19):
如题   写MIPI 遇到瓶颈,图像 一直是花的   所以请教一下

网友:
SERDES 的串转时序有保证,频率更高

网友A:
做好相位对齐就好了。另外如果图像宽高非常稳定,检查ddr是不是有问题(传感器表示不背锅)。还有,看下是不是特定灰度值更容易出噪声,如果是,检查mipi走线。mipi不是电流驱动 信号,对dcdc噪声格外敏感,如果供电是dcdc,或者走线挨着dcdc,或者fpc经过dcdc,大概率会出现随机噪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好相位对齐就好了。另外如果图像宽高非常稳定,检查ddr是不是有问题(传感器表示不背锅)。还有,看下是 ...

如果我用serdes slip之后 对齐了 0XB8  。 那我每一行都要重新对齐一次吗? 好像不太容易实现

还是说只要一帧对齐一次后 后面这正帧都是对齐的?

前辈您给我的 TB 上  我用serdes对齐了一行的0xb8 后,第二行就没有B8对齐了  所以想到这个问题

我现在的思路是  每一行 都去 检查 0x00 0x00 0x00 0xb8 如果检测不到, 就给一个 bitslip信号给 serdes , 如果下一行再读不到,就继续给一个脉冲信号。 直到读到为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我用serdes slip之后 对齐了 0XB8  。 那我每一行都要重新对齐一次吗? 好像不太容易实现

还是说 ...

不要用bitslip!我说过了,传感器状态不确定,b8可能在任何位置。你要做一个bit扫描器扫描15个bit。

相位对齐和bitslip没有关系。你感觉你总是以为相位对齐就是bitslip?相位对齐是对眼图。调idelay的tap。一个简单的办法,你同步采时钟lane(可以的),然后遇到0就后移,遇到 1就前移,或者相反。输入用ibufds_diffout输出2路信号,1路给时钟1路采样数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要用bitslip!我说过了,传感器状态不确定,b8可能在任何位置。你要做一个bit扫描器扫描15个bit。

相 ...

看到您的回复突然有思路了。 今天纠结了一天bitslip ,现在想想只要自己在serdes 输出的位置 多建立几个字节的reg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

这个动态 TAG 的方式  是      差分CLK 进来后   分两路,一路经过idelay 给系统 , 另一路绕过 idelay来进行采样,再根据采样的结果 动态调整 idelay的 tag对吧, 这个方法太厉害了

谢谢前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我用serdes slip之后 对齐了 0XB8  。 那我每一行都要重新对齐一次吗? 好像不太容易实现

还是说 ...

解lvds哪能用只用bitslip啊
正常应该是用iodelay调相位(tap),这叫training
training的时候也不能只找到一次正确的训练码就停止了,要找到能接收正确训练码的左边沿和右边沿,然后调整到左边沿和右边沿中间的位置,这样训练出的相位稳定性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