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请教】小尺寸的SPI TFT屏的界面应该怎么做?

楼主(2021-01-20):
某宝看到的类似这种屏的界面是怎么做的,还有曲线,有没有gui库可以实现,或者有什么资料可以学习一下。用在小内存的单片机开不了大缓存,实现不了这种操作。有没有可以学习的代码参考一下?

网友:
stemwin呗, 不需要全屏缓冲的.

网友:
这种级别的直接画就行了吧,用不着啥库吧

网友A:
lz看看TJC的HMI屏, 小尺寸的屏后面就是一个stm32f030c8, 一个w25q16, 基本没别的东西了.

他这个屏应该不是spi的, 感觉是把f030的gpiob全部16位用上作为并口驱动了.

网友:
肯定有库只是被简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z看看TJC的HMI屏, 小尺寸的屏后面就是一个stm32f030c8, 一个w25q16, 基本没别的东西了.

他这个屏应该不 ...

看了,确实是,咋弄的

网友:
加点图片好看些

网友:
可以用ugui,就移植几个文件而已,不过没有中文,需要自己弄下, 不过也简单的.

网友:
这就是直接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