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3导通时 确实比之前亮了 但是还是比直接短路R3时 暗很多 找不出原因 求分析

楼主(2021-01-20):
(图片)

楼主:
电路的目的是:当低电平时 希望二极管半亮 ,高电平时候 ,希望二极管最亮。高低电平控制是 一个红外开关控制的,没有画出来

网友A:
2sk104?楼主你是认真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sk104?楼主你是认真的吗?

用PNP 不管 用个MOS管还是不管

网友B:
Q1,Q2不会烧毁吗?

网友:
Q3为啥写N沟或者PNP?
P沟和PNP,基本上可以替换.但N沟或者PNP这两者完全不能替换.

网友:
都这么复杂了,搞个三极管恒流不是更好吗,切换恒流值调整亮度,还能避免二极管VF值差异带来的亮度差异

网友C:
简单的恒流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Q1,Q2不会烧毁吗?

9014 9012 发射级  没有限流电阻吗  实际电路确实没有烧坏 也不发烫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简单的恒流一下

就是发射级 加一个电阻吗 好吧 我试一下

网友:
实用电路如下图,你把集电极负载电阻Rc换成LED即可,恒定电流等于(Vref-0.7V)/Re。

网友:
pwm驱动下多省事,没有资源用系统定时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