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1-20):
申请CSDN 下载。关于电机仿真的,谢谢莫大

网友:
永磁同步电机FOC控制算法,MTPA,MTPV算法论文,模型,PPT.还包括PMSM全域查表法simulink模型,其中包含 弱磁,矢量控制,过调制,SVPWM 模型基于matlab 2016a运行 motor_para_method_speed 加载所需数据该算法只要测量电机d,q电感,转子磁链,计算得出的查表数据,即可实际使用。 弱磁主要用于电机实际运行参数变化,以及动态过程出现的饱和情形。过调制是一类较小谐波的调制,建议过调制系数在0.91~0.92.,也可以不使用。

总共有7个分卷压缩文件。

16 MB

16 MB

16 MB

16 MB

16 MB

16 MB

网友A:
这文件超过100兆。

目前论坛无法上传(因为被攻击,系统限制了上传速度)。

迟些我们调整防火墙后才能上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文件超过100兆。

目前论坛无法上传(因为被攻击,系统限制了上传速度)。

谢谢莫大

网友(2021-04-25):
绝对 好 东西

网友:
收了,学习一下,谢谢

网友:
这个模型搭的确实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