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电器线圈并一个双向的二极管的具体参数怎么选?

楼主(2021-01-20):
一般公共com都是固定24v或者0v,线圈并一个M7就可以。但是他这个com可以是24v或者0V但是线圈边上的那个双向二极管倒底是什么二极管,比如我的继电器是松下APAN3124的继电器线圈驱动电压是24V,公共COM可以是24v,或者是0v。那么双向二极管的参数怎么选????

网友A:
这个符号不是发光二极管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符号不是发光二极管吗?

是另外一边,发光二极管我是知道。不是串电阻的这边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另外一边,发光二极管我是知道。不是串电阻的这边。

那个是TVS

楼主:
驱动电压24v那TVS型号怎么确定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另外一边,发光二极管我是知道。不是串电阻的这边。

这眼神,   旁边颜色浅的直接没有看到。这个TVS选比24V高几V的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眼神,    旁边颜色浅的直接没有看到。这个TVS选比24V高几V的就可以了。 ...

这么简单?

网友B:
绝对不是高几伏就可以的事。我已经体验过了,下场老惨了。12V继电器用的15CA。10%的返修率,而且还在陆续回来。这个地方能不装最好,要装最起码也得是100V的。只要能保护线圈不被击穿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绝对不是高几伏就可以的事。我已经体验过了,下场老惨了。12V继电器用的15CA。10%的返修率,而且还在陆续回 ...

就是要实际搭电路试?不加看看最高感应电压是多少,然后选择TVS。这样可以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就是要实际搭电路试?不加看看最高感应电压是多少,然后选择TVS。这样可以吗? ...

TVS不用加,线圈上并的二极管是保护驱动电路的,让驱动电路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处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TVS不用加,线圈上并的二极管是保护驱动电路的,让驱动电路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处理。 ...

驱动电路是PLC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驱动电路是PLC。

既然是成品,看PLC的说明书就行了,说明书要要求接二极管,就按说明书上的接,如果没要求,就不需要保护二极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既然是成品,看PLC的说明书就行了,说明书要要求接二极管,就按说明书上的接,如果没要求,就不需要保护 ...

嗯,不行就做出普通的,线圈并个M7。看来做出com通用有点困难。

网友D:
感觉TVS不合理,线圈断开时,控制的开关器件会承受高压(线圈额定电压+TVS电压),不如反并二极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感觉TVS不合理,线圈断开时,控制的开关器件会承受高压(线圈额定电压+TVS电压),不如反并二极管。 ...

嗯,还是常规的合理。只是看到淘宝上有好多是并tvs.就搞不明白那个参数怎么选

网友E:
8楼说的对。
要觉得什么不放,过意不去,就放个阻容意思意思吧。

楼主:
对,做成通用确实tvs不好选。常规的要做成两种规格。线圈额定消耗功率110mW不加确实心里过意不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8楼说的对。
要觉得什么不放,过意不去,就放个阻容意思意思吧。

对,做成通用确实tvs不好选。常规的要做成两种规格。线圈额定消耗功率110mW不加确实心里过意不去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嗯,不行就做出普通的,线圈并个M7。看来做出com通用有点困难。

你这个M7放反了

网友:
在双向马达电路常用的做法,COM,R0都接上二个二极管,一个连接到24V,一个连接到地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这个M7放反了

不会吧我,我从别人板子上看来的。下午确认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会吧我,我从别人板子上看来的。下午确认下

不好意思,是我看错了,没反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TVS不用加,线圈上并的二极管是保护驱动电路的,让驱动电路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处理。 ...

一般都是用个M7就行了,TVS那么高大上的东西,浪费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一般都是用个M7就行了,TVS那么高大上的东西,浪费了。

LZ是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正负极不一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LZ是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正负极不一定。

那就选1.5倍左右的线圈电压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一般都是用个M7就行了,TVS那么高大上的东西,浪费了。

主要是想把COM口做出通用。不过今天找到一个另外一个感觉不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Z是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正负极不一定。

今天找到一个另外的办法就是加一个桥堆。图片在楼上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主要是想把COM口做出通用。不过今天找到一个另外一个感觉不错。

只加一个全桥没意义啊,全桥再加反向二极管到是可以。
控制端的说明书里写了输出接继电器需要加保护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只加一个全桥没意义啊,全桥再加反向二极管到是可以。
控制端的说明书里写了输出接继电器需要加保护了吗 ...

关键是通用的,不确定是plc或者别的控制器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关键是通用的,不确定是plc或者别的控制器

控制器内部的驱动电路保护,让控制控制器自己去解决,被控的不管这些,不同的驱动电路,保护方法不一定一样。

网友:
我用的驱动IC,好像内部都集成了二极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控制器内部的驱动电路保护,让控制控制器自己去解决,被控的不管这些,不同的驱动电路,保护方法不一定一 ...

好的,非常感谢。

网友H:
指示灯而已,为了不区分±接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指示灯而已,为了不区分±接法。

大哥灰色那边

网友:
4楼说的对,是tvs。这里要适应公共可以正极也可以负极所以不能用二极管续流。如果供电24直流,那就找24v的双相tvs规格书看看,看击穿电压多少。一定买大功率的,别小功率被击穿短路了。tvs击穿后是短路的,如果功率不够大就不会恢复了。

网友:
TVS吸收线圈浪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