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买了很多款好钜润的样屏,资料无法对应实物

楼主(2021-01-20):
版主:我买了很多款你们家的样屏(大概有十种吧,价值也有近千了)可是你们提供的资料很多都对应不起来,比如开发板里的初出程序和提供的例程不一致,还有一屏程序里IO定义和测试底板原理图都对应不起来,移个值很少有亮完整的,找你们淘宝店主,经常人不在线

楼主:
版主:我买了很多款你们家的样屏(大概有十种吧,金额也有近千了)你们提供的资料很多都对应不起来,比如开发板里的出厂程序和提供的例程不一致。现在有又一款屏程序里IO定义和测试底板原理图都对应不起来(TK020F9168_整理资料_TK499),移植程序很少有亮完整的,找你们淘宝店主,经常人不在线

网友:
“求助版主”标题不合格。我已经帮你修改,警告一次。2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ID一星期。

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。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,“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?”是合格的标题。不合格举例:
    1: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
    2:救命啊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版主:我买了很多款你们家的样屏(大概有十种吧,金额也有近千了)你们提供的资料很多都对应不起来,比如开 ...

       明天我问一下客服小妹是怎么回事,尽量叫她优先处理客服问题。资料是一般没问题的,所有原理图及PCB都是我们的工程师亲手画,发给客户的源文件与我们打样出来卖的是一样的。所有程序全部都是工程师测试过才打包的,有的程序原理图已经用了好几年了,有问题其它客户都会发现了。关于资料,请放心使用。经常有客户要全套测试套件的,如果样例程序不行,打包工作人员无法点亮套件给客户发货。程序中功能可能比较多,有一些函数可能预留了几种功能,有的引脚应该预留了多个功能,如果你不太明白的,可以要求客服帮你转达工程师,给你解答。或者你认为哪个地方有出入,可以直接发给客服,叫她解释清楚,她不懂的会推到后台工程师给你解释清楚。
       虽然资料有出入的概率很低,但不能说一定没漏洞。也欢迎你向我司客服提出宝贵意见,万一有漏洞也能及时发现。
       最后,感谢你一直支持我们公司。无论买多买少,客服也是一样对待的。客服在这里也是一份工作,一般不会那么智能,懂得查询结合客户特征做出差异性的服务,这个你放心好了。客服如果在忙,一般等一下就行。如果你要工程师单独写一个例程的,这个时间是要比较长的,不过你可以多催一下客服。

网友A:
确实这样,屏虽然支持RGB 8080 SPI等接口,但是各个接口定义含糊,没找到一个明确的接口定义说明,那些引脚是复用没有表述清楚,必须找他们家mcu源码仔细比对。资料虽多但是对于第一次使用有用的没有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确实这样,屏虽然支持RGB 8080 SPI等接口,但是各个接口定义含糊,没找到一个明确的接口定义说明,那些引脚 ...

这些找不到资料或者接线是怎么样直接联系客服给你讲明白就行了,还有后台工程师。可以叫她出一份说明给你,如果遇到例程比较复杂,可以叫工程师出一份简单的例程给你。以后这些东西会汇总起来,供大家查阅。

在这里不做售前售后支持,目前分论坛暂时只提供商业推广及技术交流两种主要业务。

网友(2021-02-20):
引用 网友B:
这些找不到资料或者接线是怎么样直接联系客服给你讲明白就行了,还有后台工程师。可以叫她出一份说明给你 ...

我请教一下电容屏实际使用时,最终要形成产品,类似于HMI那种外壳,这个触摸面板跟外部的外壳上的面板怎么融合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