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安卓系统有没有免root的一键关机重启熄屏三合一的app

楼主(2021-01-20):
为了减少power物理键一半的使用量,延长寿命。
手机没有root,不用root也可以用这个app。
要集成一键关机、一键重启、一键熄屏。
但是不要有下面2个选项:
重启至RECOVERY
重启至FASTBOOT

谢谢推荐。

网友:
好像绿色守护,有这个功能,以前用过,免root

图标锁屏,锁屏前杀掉一些指定的进程

网友:
有个一键锁/熄 屏不就好了么,其它功能都是用的很少的

网友:
用了这么多手机还没遇到电源键是正常使用按坏了的。现在按键寿命标准最低都是20W次,你就放心按吧

网友:
三星的指纹可以直接唤醒屏幕,然后有个悬浮菜单自带了关屏功能,习惯一下。基本上可以不用物理按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