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期不用的台式机应该怎么保管比较好?

楼主(2021-01-21):
好几台式机放了很久之后,再用,都开不了机了
风扇在转,但是一直黑屏

你们遇到过这种问题么?
台式机不应该这么娇贵,怎么放久了就坏

你们的台式机如果长期不用,怎么保管的?

网友A:
卖掉,让买家保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卖掉,让买家保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卖掉,让买家保管。

你家台式机都被你卖掉了么

网友:
长期不用就卖掉,过几年同样的价格能买配置高几个级别的二手。

网友B:
像楼主这种情况,把主板BIOS电池扣掉,检查还有没有电,没电了换一个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家台式机都被你卖掉了么

卖了,家里已经很多年没有台式机了。

网友:
送人!我十几台送给别人了,留着会变成垃圾。

网友C:
有没有人要处理主板CPU的?收购,仍过来
我的电脑偶尔不稳定了

网友:
我的台式机放了3年,一开机也是黑屏

把内存和cpu拆下来重新插上,然后开机两天就好了

网友D:
家里有个台式机,最近开机发现硬盘老是掉盘,估计寿命到了,14年的老机器了,A10-5800K,VGA接口时不时的黑一下,估计卖二手都没人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像楼主这种情况,把主板BIOS电池扣掉,检查还有没有电,没电了换一个就好了。 ...

不是BIOS电池问题,怀疑是主板受潮,但是室内挺干燥的啊

网友E:
卖掉,用的时候随时买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卖掉,用的时候随时买

你想不出保管台式机的好办法么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有没有人要处理主板CPU的?收购,仍过来
我的电脑偶尔不稳定了

手里有一颗i3 4130没主机测试不知好坏,给邮费就寄出,你收到测试是好的话给我个红包?

网友:
50包邮解君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家里有个台式机,最近开机发现硬盘老是掉盘,估计寿命到了,14年的老机器了,A10-5800K,VGA接口时不时的黑 ...

拆下电路板,把排线拿橡皮擦亮。。硬盘一样会氧化

网友G:
哪这么纠结啊,一般都是内存和显卡金手指问题,一块橡皮擦一下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哪这么纠结啊,一般都是内存和显卡金手指问题,一块橡皮擦一下就行了。

系统自检的声音也没了,你知道么

你是没把台式机闲置过吧

网友H:
上电天天开着,直到跑不动为止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上电天天开着,直到跑不动为止

整天上电,这不叫闲置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卖掉,让买家保管。

正是我想说的

网友:
卖掉最好了。

网友:
一年不用就容易坏,固态也会掉数据,我那台电源按了反应都没有,直接扔了,重新买了台

网友I:
我现在老家电脑也是一年开两三回,感觉特别慢,最近打算买个UNC,以后来回带,反正就是办公,也没有多少性能需求

网友:
我的放一段时间了还能用

网友:
长期不用的话卖了,到时用到再买新的,长期放着没必要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我现在老家电脑也是一年开两三回,感觉特别慢,最近打算买个UNC,以后来回带,反正就是办公,也没有多少性 ...

无风扇主机么?
这种主机性能是不是上不去?
你看好哪款主机了呢?

网上找到Intel相关主机
https://www.intel.cn/content/www ... -kits/nuc/kits.html

网友J:
大多数是接插件氧化了

网友:
用新鲜荷叶包裹,然后覆盖10cm的湿塘泥,包裹完成后放置于烈日下暴晒14天;

楼主:
没有合适的保管方法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大多数是接插件氧化了

有没可能是受潮+灰尘覆盖造成短路?

网友K:
把电路板拆了装静电袋里,抽真空加干燥剂;放个十年八年也不会坏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把电路板拆了装静电袋里,抽真空加干燥剂;放个十年八年也不会坏

真有人这么保管台式机么

网友:
选用全固态电容的主板尖锐的边角全部包边或者打磨,两面刷绝缘漆再烘干,再加上33楼的方法。

网友L:
同意卖掉,公司10年前花10w多买的服务器,去年按废铁卖的
电子产品没保留价值,也许是限量版什么能值钱,或者是极古老电脑值钱吧

网友:
不错,我的还华硕主板,放了一年多,开机吱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同意卖掉,公司10年前花10w多买的服务器,去年按废铁卖的
电子产品没保留价值,也许是限量版什么能值钱,或 ...

10w多买的服务器,去年按废铁卖
还能开机么?

网友:
没事就开着挖矿,说不定有惊喜哦

网友:
放的时间太长,一般都是搁“咸鱼”保存的。

网友:
一般不容易放坏的,主要是电解电容不合格的容易放坏,内存插槽与显卡插槽会吸收潮气氧化。还有就是固态长期不通电会丢失数据。

网友:
我家台式机和笔记本都有,但还是喜欢用台式机。无论是CPU性能还是显示屏的配置,台式机都比笔记本优胜几倍。键鼠用的是罗技无线。

网友M:
放点干燥剂,保鲜膜一包。
放时间久了,可能接口会有点氧化。如果不开机,需要检查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放点干燥剂,保鲜膜一包。
放时间久了,可能接口会有点氧化。如果不开机,需要检查下。 ...

保鲜膜是不是太薄了,随便搬动一下,就会破?

网友N:
把内存条拔掉金手指放嘴里嘬嘬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把内存条拔掉金手指放嘴里嘬嘬

嗯,可以当口琴,一般人不告诉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0w多买的服务器,去年按废铁卖
还能开机么?

能开机的,我都测试过,但是速度太低,硬盘太小,风扇太多,噪声太大,没人用,都卖废铁了

网友:
挖矿  以太坊

网友(2021-02-26):
引用 网友F:
手里有一颗i3 4130没主机测试不知好坏,给邮费就寄出,你收到测试是好的话给我个红包? ...

4130的PCU还在不?我来试一试。。。

网友:
50解君愁

楼主:
你的机器50给我吧

楼主:
你手上有几只币呢

网友:
卖掉,想用的时候再去收一个,说不定性能都翻倍了

网友:
内存条金手指橡皮擦一下

网友:
长期不用, 可以送给我啊!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