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有大侠做姿态融合吗?帮忙看看9250数据融合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21-01-21):
硬件为mpu9250,算法为mahonyUpdate,9轴数据融合后,姿态挺稳,但有一个问题,
        当偏航角转到0时再陆续变小的话,偏航角会瞬间变为-300度,然后再继续变小,直到-360度时再瞬变为+330度(差不多这个角度,但没到360)。
       反之,当角度增加到-300度时也会瞬变为0度。也就是说,imu转一圈会出现两次偏航角瞬变,其他角度正常。
       请问是什么原因?
       代码和图片明天贴上来。先行谢过!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MahonyAHRS.c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
// Madgwick's implementation of Mayhony's AHRS algorithm.
// See: http://www.x-io.co.uk/open-source-imu-and-ahrs-algorithms/
//
// From the x-io website "Open-source resources available on this website are
// provided under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ce unless an alternative licence
// is provided in source."
//
// Da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uth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es
// 29/09/2011        SOH Madgwick    Initial release
// 02/10/2011        SOH Madgwick        Optimised for reduced CPU load
//
// Algorithm paper:
// http://ieeexplore.ieee.org/xpl/login.jsp?tp=&arnumber=4608934&url=http%3A%2F%2Fieeexplore.ieee.org%2Fstamp%2Fstamp.jsp%3Ftp%3D%26arnumber%3D4608934
//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Header files

#include "MahonyAHRS.h"
#include <math.h>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Definitions

float twoKi;                // 2 * integral gain (Ki)
float q0, q1, q2, q3;        // quaternion of sensor frame relative to auxiliary frame
float integralFBx, integralFBy, integralFBz;  // integral error terms scaled by Ki
float invSampleFreq;
float roll, pitch, yaw;
char anglesComputed;

//#define twoKpDef        (5.0f * 0.5f)        // 2 * proportional gain
//#define twoKiDef        (0.5f * 1.0f)        // 2 * integral gain

#define twoKpDef        (10.0f * 0.5f)        // 2 * proportional gain
#define twoKiDef        (0.5f * 1.0f)        // 2 * integral gain
void Mahony_Init(float sampleFrequency)
{
        twoKi = twoKiDef;        // 2 * integral gain (Ki)
        q0 = 1.0f;
        q1 = 0.0f;
        q2 = 0.0f;
        q3 = 0.0f;
        integralFBx = 0.0f;
        integralFBy = 0.0f;
        integralFBz = 0.0f;
        anglesComputed = 0;
        invSampleFreq = 1.0f / sampleFrequency;
}
float Mahony_invSqrt(float x)
{
        float halfx = 0.5f * x;
        float y = x;
        long i = *(long*)&y;
        i = 0x5f3759df - (i>>1);
        y = *(float*)&i;
        y = y * (1.5f - (halfx * y * y));
        y = y * (1.5f - (halfx * y * y));
        return y;
}

void Mahony_update(float gx, float gy, float gz, float ax, float ay, float az, float mx, float my, float mz)
{
        float recipNorm;
        float q0q0, q0q1, q0q2, q0q3, q1q1, q1q2, q1q3, q2q2, q2q3, q3q3;
        float hx, hy, bx, bz;
        float halfvx, halfvy, halfvz, halfwx, halfwy, halfwz;
        float halfex, halfey, halfez;
        float qa, qb, qc;

        // Compute feedback only if accelerometer measurement valid
        // (avoids NaN in accelerometer normalisation)
        if(!((ax == 0.0f) && (ay == 0.0f) && (az == 0.0f))) {

                // Normalise accelerometer measurement
                recipNorm = Mahony_invSqrt(ax * ax + ay * ay + az * az);
                ax *= recipNorm;
                ay *= recipNorm;
                az *= recipNorm;

                // Normalise magnetometer measurement
                recipNorm = Mahony_invSqrt(mx * mx + my * my + mz * mz);
                mx *= recipNorm;
                my *= recipNorm;
                mz *= recipNorm;

                // Auxiliary variables to avoid repeated arithmetic
                q0q0 = q0 * q0;
                q0q1 = q0 * q1;
                q0q2 = q0 * q2;
                q0q3 = q0 * q3;
                q1q1 = q1 * q1;
                q1q2 = q1 * q2;
                q1q3 = q1 * q3;
                q2q2 = q2 * q2;
                q2q3 = q2 * q3;
                q3q3 = q3 * q3;

                // Reference direction of Earth's magnetic field
                hx = 2.0f * (mx * (0.5f - q2q2 - q3q3) + my * (q1q2 - q0q3) + mz * (q1q3 + q0q2));
                hy = 2.0f * (mx * (q1q2 + q0q3) + my * (0.5f - q1q1 - q3q3) + mz * (q2q3 - q0q1));
                bx = sqrtf(hx * hx + hy * hy);
                bz = 2.0f * (mx * (q1q3 - q0q2) + my * (q2q3 + q0q1) + mz * (0.5f - q1q1 - q2q2));

                // Estimated direction of gravity and magnetic field
                halfvx = q1q3 - q0q2;
                halfvy = q0q1 + q2q3;
                halfvz = q0q0 - 0.5f + q3q3;
                halfwx = bx * (0.5f - q2q2 - q3q3) + bz * (q1q3 - q0q2);
                halfwy = bx * (q1q2 - q0q3) + bz * (q0q1 + q2q3);
                halfwz = bx * (q0q2 + q1q3) + bz * (0.5f - q1q1 - q2q2);

                // Error is sum of cross product between estimated direction
                // and measured direction of field vectors
                halfex = (ay * halfvz - az * halfvy) + (my * halfwz - mz * halfwy);
                halfey = (az * halfvx - ax * halfvz) + (mz * halfwx - mx * halfwz);
                halfez = (ax * halfvy - ay * halfvx) + (mx * halfwy - my * halfwx);

                // Compute and apply integral feedback if enabled
                if(twoKi > 0.0f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ntegral error scaled by Ki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egralFBx += twoKi * halfex * invSampleFreq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egralFBy += twoKi * halfey * invSampleFreq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egralFBz += twoKi * halfez * invSampleFreq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x += integralFBx;        // apply integral feedbac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y += integralFB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z += integralFBz;
    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egralFBx = 0.0f;        // prevent integral windu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egralFBy = 0.0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egralFBz = 0.0f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 Apply proportional feedback
                gx += twoKpDef * halfex;
                gy += twoKpDef * halfey;
                gz += twoKpDef * halfez;
        }

        // Integrate rate of change of quaternion
        gx *= (0.5f * invSampleFreq);                // pre-multiply common factors
        gy *= (0.5f * invSampleFreq);
        gz *= (0.5f * invSampleFreq);
        qa = q0;
        qb = q1;
        qc = q2;
        q0 += (-qb * gx - qc * gy - q3 * gz);
        q1 += (qa * gx + qc * gz - q3 * gy);
        q2 += (qa * gy - qb * gz + q3 * gx);
        q3 += (qa * gz + qb * gy - qc * gx);

        // Normalise quaternion
        recipNorm = Mahony_invSqrt(q0 * q0 + q1 * q1 + q2 * q2 + q3 * q3);
        q0 *= recipNorm;
        q1 *= recipNorm;
        q2 *= recipNorm;
        q3 *= recipNorm;
        anglesComputed = 0;
}
void Mahony_computeAngles()
{
        roll = atan2f(q0*q1 + q2*q3, 0.5f - q1*q1 - q2*q2);
        pitch = asinf(-2.0f * (q1*q3 - q0*q2));
        yaw = atan2f(q1*q2 + q0*q3, 0.5f - q2*q2 - q3*q3);
        anglesComputed = 1;
}
float getRoll() {
        if (!anglesComputed) Mahony_computeAngles();
        return roll * 57.29578f;
}
float getPitch() {
        if (!anglesComputed) Mahony_computeAngles();
        return pitch * 57.29578f;
}
float getYaw() {
        if (!anglesComputed) Mahony_computeAngles();
        return yaw * 57.29578f + 180.0f;
}

static float acc_x,acc_y,acc_z;
static float groy_x,groy_y,groy_z;
static float mag_x,mag_y,mag_z;

void Mahony_send_ANO(uint8_t fun,uint8_t* p,int len)
{
        uint8_t buf[256];
        int L=0;
        uint8_t ver = 0;

        buf[L] = 0xAA; ver += buf[L++];
        buf[L] = 0x05; ver += buf[L++];
        buf[L] = 0xAF; ver += buf[L++];
        buf[L] = fun;  ver += buf[L++];
        buf[L] = len;  ver += buf[L++];
        for(int i=0;i<len;i++){
                buf[L] = p[i]; ver += buf[L++];
        }
        buf[L++] = ver;

        ESB_SendBuff(buf,L);
}
void Mahony_send_ANO_STATUS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buf[256];
        uint8_t L=0;

        int16_t roll  = (int16_t)(getRoll()*100);
        int16_t pitch = (int16_t)(getPitch()*100);
        int16_t yaw   = (int16_t)(getYaw()*100);
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roll>>8);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roll>>0);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pitch>>8);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pitch>>0);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yaw>>8);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yaw>>0);
        buf[L++] = 0;
        buf[L++] = 0;
        buf[L++] = 0;
        buf[L++] = 0;
        buf[L++] = 0;
        buf[L++] = 0;
        buf[L++] = 0;

        Mahony_send_ANO(0x01,buf,L);
}

void Mahony_send_ANO_SENSER(int16_t gx, int16_t gy, int16_t gz, int16_t ax, int16_t ay, int16_t az, int16_t mx, int16_t my, int16_t mz)
{
        uint8_t buf[256];
        uint8_t L=0;
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ax>>8);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ax>>0);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ay>>8);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ay>>0);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az>>8);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az>>0);
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gx>>8);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gx>>0);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gy>>8);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gy>>0);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gz>>8);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gz>>0);
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mx>>8);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mx>>0);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my>>8);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my>>0);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mz>>8);
        buf[L++] = (uint8_t)(mz>>0);

        Mahony_send_ANO(0x02,buf,L);
}

void Mahony_process(int16_t gx, int16_t gy, int16_t gz, int16_t ax, int16_t ay, int16_t az, int16_t mx, int16_t my, int16_t mz)
{
        // Convert gyroscope degrees/sec to radians/sec
        gx = gx+9; gy = gy+13; gz = gz+66;
//        ax = ax+40; ay = ay-20; az = az+20;
        mx = mx-200; my = my+150; mz = mz+150;

        groy_x = gx*3.1415926/16.4f/180.0f;
        groy_y = gy*3.1415926/16.4f/180.0f;
        groy_z = gz*3.1415926/16.4f/180.0f;

//        groy_x = gx*0.030517f*0.0174533f;
//        groy_y = gy*0.030517f*0.0174533f;
//        groy_z = gz*0.030517f*0.0174533f;

        acc_x = ax/2048.0f;
        acc_y = ay/2048.0f;
        acc_z = az/2048.0f;
        mag_x = my/1.0f;
        mag_y = mx/1.0f;
        mag_z = -mz/1.0f;

//        mag_x = 0;
//        mag_y = 0;
//        mag_z = 0;

        Mahony_update(groy_x,groy_y,groy_z,acc_x,acc_y,acc_z,mag_x,mag_y,mag_z);

        Mahony_send_ANO_STATUS();
        Mahony_send_ANO_SENSER(gx,gy,gz,ax,ay,az,mx,my,mz)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END OF CODE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楼主:
搞定了,算法没问题,问题出在182行
return yaw * 57.29578f + 180.0f;改为 return yaw * 57.29578f;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搞定了,算法没问题,问题出在182行
return yaw * 57.29578f + 180.0f;改为 return yaw * 57.29578f; ...

流弊极了!

网友(2023-05-24):
问下lz用的上位机是哪款软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搞定了,算法没问题,问题出在182行
return yaw * 57.29578f + 180.0f;改为 return yaw * 57.29578f; ...

完整的代码,可以分享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