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可控硅调压3KW变压器,启动时跳闸或烧保险的求助

楼主(2021-01-21):
       各位阿莫的大大好,我做的是一个变压器调压的控制板,可以将220V电压控制输出10-60V的电压,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在调压开启的瞬间偶发会漏电保护跳闸(概率还是挺高的),

如果去掉漏电保护会导致保险丝熔断。原理图、实物图和接线图我整理了一下,有需要补充的内容我第一时间补充上来,请各位大大帮忙看看,不吝赐教。

网友(2021-10-02):
加可控硅并联一个旁路继电器,用常闭触点通电励磁,然后断开继电器用可控硅控制。控制继电器可以用rc电路。

网友:
烧保险是因为导通角太小,有效值比平均值大太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高砂的一款实验电源,0-500V/0-1A,用的就是这样的结构,同事收的一台坏的,也是这个可控硅坏了,买了国 ...

这种应用的可控硅要用hicom类型的,普通的必烧

网友(2021-08-04):
在初级加个限流呢

网友(2021-06-18):
大功率的 高压的电子设备  批量生产很难控制  需要方方面面部门都管理到位  不是技术可以把控的   当然  技术首先要过硬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改正后的电路图能贴出来看看吗?

电路没变,只是改了下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恭喜,恭喜,请教最高输出电压区间能做到多少?

3KW的是10-60V   5KW的是10-80V,一般客户使用的是39.5V的电压,相对都是电流比较高

网友B:
改正后的电路图能贴出来看看吗?

网友:
看来按规矩来还是没有问题的,0触发!

网友C:
恭喜,恭喜,请教最高输出电压区间能做到多少?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是过零点采集不准确导致的,软改了下解决,实际使用中这个方案还是可行的,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

网友(2021-02-01):
引用 网友D:
大型110KV变压器应该都是三相的吧,峰值好像不好确定啊

分相合闸系统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减小空投大型变压器(110kV)的浪涌电流,有控制合闸角的装置 ,原理就是保证接通时在电压的峰值,这个原 ...

大型110KV变压器应该都是三相的吧,峰值好像不好确定啊

网友:
楼主你这个方案肯定是要串个容量比较大点的电感了,去掉漏保会烧保险丝是因为漏保相当于一个电感,减小了冲击电流。
还有个建议,是不是可以考虑变压器的上电问题,第一个周期直接过零位置导通,先给变压器一个能量,后面的周期再去切相,这样可以有效减小变压器的冲击电流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有依据吗,有测试过?
和正常想象有些不同的

减小空投大型变压器(110kV)的浪涌电流,有控制合闸角的装置 ,原理就是保证接通时在电压的峰值,这个原理是我们确认过的。是不是适应本案例,需要试验才知道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工频环牛,如果初级用可控硅调压,那么到变压器初级的还是正弦波吗?实际使用中会不会发热量比较大 ...

切相之后肯定不是正弦了,可控硅的浪涌电流会比较大。

网友F:
这个工频环牛,如果初级用可控硅调压,那么到变压器初级的还是正弦波吗?实际使用中会不会发热量比较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合继电器前,保证可控硅开路(没有触发)。
变压器空载时,如果不考虑冲击电压,前一个周波在90度、270度导 ...

这个有依据吗,有测试过?
和正常想象有些不同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主要还是考虑成本的,就目前的状况您看有什么可以解决的方法吗?

曾经用你这个方案做过一个铁心电焊机调压器,没有成功,也是遇到同样的情况,后来放弃了,用IGBT管H桥+KA3525(需要用1进4出,1:1隔离驱动变压器做个驱动),成功了,不过是给单位做的项目,不变透露具体电路

网友:
你可以先串一个日光灯镇流器的电感,然后再逐步减小电感。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。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回路的电感量,降低开通那一下的电流值。

网友E:
合继电器前,保证可控硅开路(没有触发)。
变压器空载时,如果不考虑冲击电压,前一个周波在90度、270度导通(即电压峰值时),那时候浪涌电流最小。

网友:
不是这个,这个是共模电感。

可以考虑一下上面22楼的建议,用电流探头测到实际的最大浪涌,然后再选合适的保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完美,就是成本太高,不能小型化,这个3KVA的,至少用个4KVA以上的变压器吧。 ...

感谢回复,就目前的状况您有何见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主回路上面串一个电感如何?是不是可以先找个变压器上面缠几圈试试看?

是这个东西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应该用变频器控制原理来控制,选8k的载波脉宽调制来调压

主要还是考虑成本的,就目前的状况您看有什么可以解决的方法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H:
应该用变频器控制原理来控制,选8k的载波脉宽调制来调压

这个完美,就是成本太高,不能小型化,这个3KVA的,至少用个4KVA以上的变压器吧。

网友H:
应该用变频器控制原理来控制,选8k的载波脉宽调制来调压

网友G:
主回路上面串一个电感如何?是不是可以先找个变压器上面缠几圈试试看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图上的包含了整流电路了

这个整流二极管画的有问题吧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我觉得是漏电开关选择小了,保险也选小了   220V 3000AV,初级额定的电流是13.6A,变压器上电瞬间有励磁涌 ...

现在的保险丝是用的32A的,将近2.5倍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这个过零检测电路为什么搞这么复杂啊!
我是没看懂!

图上的包含了整流电路了

网友I:
我觉得是漏电开关选择小了,保险也选小了   220V 3000AV,初级额定的电流是13.6A,变压器上电瞬间有励磁涌流,大概6-8倍,会造成漏电开关跳闸和熔断器熔断!
解决方法,不使用漏电开关,选空气开关,因为漏电开关比较灵敏;如用保险丝,可以选2.5倍以上额定电流的熔断器。

网友:
我也想用这方案代替较大功率的调压变压器,可一直下不了手,主要是负载不好控制,容易烧可控硅,继续关注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有过零检测的,您看下

这个过零检测电路为什么搞这么复杂啊!
我是没看懂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可控硅是开机之后再操作才会有输出的,这时候的NTC可以起作用吗?

也会啊,这时候器件是环境温度,阻值比较大,用这个电阻先挡一下。它就是靠凉的时候电阻大,起到缓冲作用的。所以,有些情况也起不到作用。在软件上加点缓启动,可能更快解决问题。可控硅斩波大电感,看看可控硅有没有耐压的问题。拿示波器观察观察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1:是降低电压初始值到设定值的时间吗? 延长时间,而且从比初始值还低的控制量开始。这属于软改了,就改 ...

我的可控硅是开机之后再操作才会有输出的,这时候的NTC可以起作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TC用小了会起火的。

可以推荐一个型号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K:
1:是降低电压初始值到设定值的时间吗? 延长时间,而且从比初始值还低的控制量开始。这属于软改了,就改 ...

NTC用小了会起火的。

网友:
最好拿示波器,观察一下初级的波型,可能还要加一些保护,比如阻容之类的。在初级用可控硅斩波驱动这么大的一个线圈,感觉不太好操控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:请问, 1:是降低电压初始值到设定值的时间吗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:NTC是加在哪个位置您能给标一下吗 ...

1:是降低电压初始值到设定值的时间吗? 延长时间,而且从比初始值还低的控制量开始。这属于软改了,就改一下程序而已,可能更方便。
2:NTC是加在哪个位置您能给标一下吗 ...串在主回路里任何位置,当然最好是火线的入口了。NTC选好型号,最近我是因为不动脑子随便选了一个NTC型号,结果出事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高砂的一款实验电源,0-500V/0-1A,用的就是这样的结构,同事收的一台坏的,也是这个可控硅坏了,买了国 ...

现在可控硅到没有损坏的情况,只是保险炸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先弄清是
   1 电流大
   2 漏电

感谢回复:请问, 1:是降低电压初始值到设定值的时间吗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:NTC是加在哪个位置您能给标一下吗?或者相关的型号,谢谢您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L:
控制次级吧。初级投入进有浪涌电流,大得很。
初级就长期有电,次级接上可控硅。 ...

高砂的一款实验电源,0-500V/0-1A,用的就是这样的结构,同事收的一台坏的,也是这个可控硅坏了,买了国产的装上,上电就崩,后来买了二手进口拆机件就OK了,是30A的双向可控硅,变压器的初级直流电阻不到1欧。

网友L:
控制次级吧。初级投入进有浪涌电流,大得很。
初级就长期有电,次级接上可控硅。

网友K:
先弄清是
   1 电流大
   2 漏电
   3 其他原因
哪些原因导致的故障现象。

我认为:启动瞬间,变压器要储能。相当于把市电短路。所以是电流大引起的。

那么,在启动瞬间,不让电流瞬间这么大,慢慢给变压器储能不就行了吗?

下面可选方案:
1 光耦控制 导通角 从小,慢慢到,目标。
2 加上NTC等保护器件
3 其它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要不要做下过零检测控制呢?

有过零检测的,您看下

网友M:
要不要做下过零检测控制呢?

网友:
建议改为控制次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都有漏保了还需要保险丝吗?

漏保跳闸是我在测试的时候发现的,实际使用中可能没有漏保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楼主这是脑洞大开,感想敢干。
1,可控硅不适合用于变压器的初级。
2,MOC3061不适合用于调压。 ...

感谢回复:我看论坛朋友有说可以使用双向可控硅在初级调压,使用的是MOC3023  不是3061

网友N:
都有漏保了还需要保险丝吗?

网友O:
楼主这是脑洞大开,感想敢干。
1,可控硅不适合用于变压器的初级。
2,MOC3061不适合用于调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