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胜利VC70c万用表 加 uA微安 电流挡位

楼主(2021-01-21):
2015年9月的时候(那时候还在学校没毕业,买不起贵的)我买了一块万用表,就是“没有转盘,不用担心接触不良”的VC70C,当时打折,花了170+元,现在看了一下,涨价了还

可是,买到手过了一段时间,才后知后觉的发现,我玩单片机,需要用uA挡测MCU的休眠功耗,但是这个表最小只有mA挡,精度为 0.01mA,也就是10uA,完全不够用啊

所以,就想着看 能不能改一下,拆来研究发现:可以改

【首先说明,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表不值得折腾,有折腾的时间和金钱,买一个多好】

其实,我爱好就是折腾,而且顺便用一款国产M0+的MCU,算是提前练练手

拆机图见下图:
图中,最大的是一个单片机,万用表的功能切换就是它控制的,所以可以换上自己的单片机,然后写代码,调出 uA 挡

研究一下单片机的功能切换,和外围控制

研究出来的表格

对照测量芯片的手册,完美符合
(MEA5恒为1)

接下来就是改电流取样电路,想到两种改法

纠结了很久,最后选择了“改法二”

设计电路:
开关用双NMOS代替,G极电压最高接入 6V,可以让MOS管导通

可能有人会问:这表供电3V,哪来的6V?还需要升压?
其实,表的主控芯片,提供了6V,直接拿来用就可以

楼下继续

楼主:
酝酿了N多年之后,终于要开干了
首先拆下原来的MCU

由于32bitMCU肯定不会有这个P2P的封装,所以做个转接板
(感谢嘉立创的打样,降低了折腾的成本)

焊接之后

上板子

改测量电路

中间省略好几个钟头

电路都改好了,接下来就是写代码

楼下继续

楼主:
写代码过程省略,直接上结果

切换uA的方法:
长按 mA 按钮 -----> 【mA】与【uA】的切换
短按 mA 按钮 -----> 【DC】和【AC】 电流的切换

没有电流的时候,会有一个  0.2uA的电流,暂时原因未知,怀疑是开关MOS的漏电

接下来跟另一个万用表比较一下测量结果

测量结束,结果还算满意,比没有好啊,不是么

顺便,还解锁了另一个功能:Hi 电阻模式,最高可以测量 6000MΩ的电阻
(没法测试,应该是不准的,因为手册上要求: 输入端的绝缘电阻要大于 30000MΩ和120000M欧姆,这个表有可能达不到)

高阻值电阻切换方法:
长按 中间圆  按钮 -----> 【原功能】 与 【高阻值】 的切换
短按 中间圆  按钮 ----->
【原功能】:电阻、二极管、通断、电容 切换
【高阻值】:正常电阻、高阻值 切换

网友:
目测会火

网友A:
这也太硬核了吧,第一反应不是去买个 eevBlog uCurrent 那样的 I-V 转换器吗,还能接到示波器上用,也不会因采样电阻过大影响正常工作

网友:
大多数都是牛屎芯片,没法办法改哦

网友:
楼主,你也太牛皮了,厉害厉害

网友:
这个真硬核

网友B:
这个厉害,不过我测量低功耗还是相信指针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厉害,不过我测量低功耗还是相信指针表。

指针表好,我也喜欢,动态看的清楚,而且不需要单独供电,,,永远的神

网友:
牛逼轰轰的,学习了

网友C:
这个厉害,图表做的真是太有耐心了

网友D:
同款万用表,但是没有改的冲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同款万用表,但是没有改的冲动

蜂鸣器的声音不觉得小吗?改改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厉害,图表做的真是太有耐心了

放假在家没啥事慢慢弄呗

网友:
牛逼哄哄的楼主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蜂鸣器的声音不觉得小吗?改改???

重度懒癌患者,有没有声音这都不叫事

网友E:
用双MOS管是为了隔离效果好?

网友:
动手能力强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用双MOS管是为了隔离效果好?

双MOS是为了体积小
其实最好的选择是继电器,但是体积无法接受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双MOS是为了体积小
其实最好的选择是继电器,但是体积无法接受

如果用单MOS管应该也可以的吧!

网友F:
要是我改
肯定换掉段码液晶改点阵
顺便打打曲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果用单MOS管应该也可以的吧!

不可以,单MOS不支持双向关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要是我改
肯定换掉段码液晶改点阵
顺便打打曲线

有网友改过,挺高端的,我是没有精力改了

网友:
楼主真牛!我也有一块这表,换挡反应很慢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双MOS是为了体积小
其实最好的选择是继电器,但是体积无法接受

微型固态继电器不知道可以吗(体积与光耦差不多)?
AQY216 600V 0.15A
AQY211 30V  1A
CPC1030 350V 0.12A 30Ω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微型固态继电器不知道可以吗(体积与光耦差不多)?
AQY216 600V 0.15A
AQY211 30V  1A

不太合适,MOS管的饱和导通功耗低,给个电压就行,G极几乎不需要电流
各种继电器,保持导通的  线圈、LED都要持续的电流维持

最合适的应该是 磁保持继电器
其次是MOS管,或大电流的模拟开关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太合适,MOS管的饱和导通功耗低,给个电压就行,G极几乎不需要电流
各种继电器,保持导通的  线圈、LED ...

受教了,磁保持继电器以前还真不知道。

网友H:
楼主这还真不是普通的厉害,估计是有着一股兴趣在撑着吧?!
不过令我好奇的是...这改完了该要如何的来进行校准啊?!

网友:
想知道VC70的外壳哪里有卖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楼主这还真不是普通的厉害,估计是有着一股兴趣在撑着吧?!
不过令我好奇的是...这改完了该要如何的来 ...

不用校准,主控芯片规定uA挡的取样电阻为50欧姆,这个电阻越准越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用校准,主控芯片规定uA挡的取样电阻为50欧姆,这个电阻越准越好

SO!原来如此!...

网友I:
引用 网友A:
这也太硬核了吧,第一反应不是去买个 eevBlog uCurrent 那样的 I-V 转换器吗,还能接到示波器上用,也不会 ...

哪里能买到?价格如何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哪里能买到?价格如何?

如果买 eevblog 官方的 uCurrent 还是挺贵的,标价 79 澳元,好像还没库存了
https://www.eevblog.com/product/ucurrentgold/

刚在淘宝搜了下没找到类似的东西,我记得零几年时有人卖类似的

我自己是零几年时照着 uCurrent 的原理图自己做过,放到现在就是双刀三掷开关不好用了

楼主:
更新,把6V电压降低,解决了uA电流的底数问题

网友:
太牛了,把硬件的核心都换成自己的了,简称真硬核

网友J:
干得漂亮,打赏10汤圆

网友K:
这个硬核,但是偷懒的话直接换采样电阻校准是不是也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干得漂亮,打赏10汤圆

多谢多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这个硬核,但是偷懒的话直接换采样电阻校准是不是也行?

可以的,就是单位不对看着别扭

网友L:
楼主这个CPU图片是什么软件做出来的?效果很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楼主这个CPU图片是什么软件做出来的?效果很好

软件是CorelDRAW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软件是CorelDRAW

哦,谢谢

网友M:
MCU只用来控制逻辑?楼主是真有耐心,赞一个!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MCU只用来控制逻辑?楼主是真有耐心,赞一个!

只用来却换挡位和切换电路

网友(2021-02-21):
太牛了,把硬件的核心都换成自己的了,干得漂亮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