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大家推荐个降压芯片

楼主(2021-01-21):
大家好!我现在的项目上需要一个24V转15V/5A的LDO芯片,麻烦大家帮忙推荐一个。

编辑原因:麻烦大家推荐个24V转15V/5A的DCDC芯片。

网友A:
24V转15V,正常工作电流多少A?怀疑可以煮鸡蛋。

大电流大压降,选DCDC才是正确的。

网友:
这么搞估计普通CPU散热器都搞不定

网友:
你这要加个水冷了,满负载45W功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4V转15V,正常工作电流多少A?怀疑可以煮鸡蛋。

大电流大压降,选DCDC才是正确的。 ...

正常工作电流2A左右,能麻烦您帮我推荐个DCDC的芯片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正常工作电流2A左右,能麻烦您帮我推荐个DCDC的芯片吗?

比较习惯用TPS5430,可以去ti网站,直接用WEBENCH® Designer选就行了。

网友B:
这个要同步的Buck效率高一点,普通的buck效率低5个百分点左右,看这几个型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要同步的Buck效率高一点,普通的buck效率低5个百分点左右,看这几个型号。

多谢老陈,U321好像合适。

楼主:
多谢,但是模块可能太贵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多谢老陈,U321好像合适。

U321的输入电压比较高,20V以上,所以还是用U322;如果想效率高点,用上面的同步整流。

网友:
AP1501
XL4501,max36V输入,5A
电路很简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老陈,U321好像合适。

可以看下国产sct的,同步整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正常工作电流2A左右,能麻烦您帮我推荐个DCDC的芯片吗?

LM22673MRX-ADJ   TI的产品    4.5-42V 3A  输出可调   SO-8封装,  6元/片
需要可以找我哈

网友C(2021-04-24):
引用 网友B:
U321的输入电压比较高,20V以上,所以还是用U322;如果想效率高点,用上面的同步整流。 ...

陈工,你这个U322一般在哪里买呀?
我刚才要某创商城和淘宝都没有找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陈工,你这个U322一般在哪里买呀?
我刚才要某创商城和淘宝都没有找到

给你一个电话,你联系一下:刘总,18167378760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