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2000LM007移动硬盘挂了,想尝试修复,该怎么办比较好呢?

楼主(2021-01-21):
希捷的,不知道为啥,希捷的玩意这么烂。
-----硬盘信息如下:
型号        STHN2000403(ST2000LM007)
固件:EB01
部件号码 (PN)        2R1APA-572
Marketing Name        STXBACKUPPLUSSLIM
系列        STXBACKUPPLUSSLIM
接口        USB3.0
Encryption Type        NO ENCRYPTION
容量        2000 GB
组成要素        2.5E
Product Type        DRIVE-SRS
Market Segment        Consumer Solutions Group
Sub-market Segment        Consumer Direct Attached
Application Segment        Consumer Direct Attached
-----故障描述:
1、无论是usb,还是拆了硬盘,用主板的sata接口来读硬盘,windows设备管理器可以识别是希捷的硬盘,并且可以识别出固件版本号,win7,win10,还是进老毛桃pe,都一样,但是。
2、DiskGenius、HD Tune Pro v5.60 CHS均无法识别到这块硬盘的存在,连名字都显示不出来,均无盘符。
3、上电无异响,听起来硬盘转的挺6,顺畅~
4、该版本硬盘希捷官网没有提供可升级的固件。
5、用ttl串口接硬盘,提示 TCC:0013,EMCDataErr。
-----有大佬比较懂么,提供个抢救软件啥的也行啊,我的直觉是,他没坏透,还能抢救一下。

网友A:
DG报什么错? 用HDDSCAN,AIDA64看看SMART能不能读到?

网友B:
给你提供个思路,不一定对你有用,这是上次交了点学费学到的。
之前公司有个硬盘出问题,在WINDOWS的磁盘管理中可以识别为未知磁盘,还会弹出初绐化磁盘的窗口(别点初始化),用其他软件比如DG都无法识别到磁盘。
请了维修电脑的人来看,用了一根SATA转USB的线,在我接电话的那瞬间硬盘被识别出来了,后来我问他具体的原因就是不肯说,只跟我说硬盘寻道有问题。
然后我就想是不是硬盘磁头找不到正常的位置,只要不断的上电再下电,这样几次磁盘就有可能碰对。
几天之后这块硬盘又出现相同问题,我把硬盘反复的在硬盘盒上插拔,没几次就成功了。

以上供LZ参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G报什么错? 用HDDSCAN,AIDA64看看SMART能不能读到?

已经读不到SMART了。我怀疑是网上说的硬盘的“固件”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给你提供个思路,不一定对你有用,这是上次交了点学费学到的。
之前公司有个硬盘出问题,在WINDOWS的磁盘管 ...

感谢分享,刚反复试了多次上电断电,没啥变化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感谢分享,刚反复试了多次上电断电,没啥变化。

如果有重要的资料,还是交给专业做数据恢复的人来处理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有重要的资料,还是交给专业做数据恢复的人来处理吧。

没有重要资料。电工好折腾,来论坛寻求折腾方案~打算这周末开干~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分享,刚反复试了多次上电断电,没啥变化。

其实我之前在维修人员说寻道有问题前,我自己也反复上电很多次,但是我当时只是多次的随意上电,所以没有一次是成功的。
而当我觉得维修人员也是通过反复上下电修好的以后,我就有意的去试,比如故意快速上下电,结果很容易就试出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其实我之前在维修人员说寻道有问题前,我自己也反复上电很多次,但是我当时只是多次的随意上电,所以没有 ...

嗯啊~我先查查了解下硬盘这个寻道的过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给你提供个思路,不一定对你有用,这是上次交了点学费学到的。
之前公司有个硬盘出问题,在WINDOWS的磁盘管 ...

你这硬盘拆下来板子橡皮好好擦擦就好了。。我就这样修好一块20岁的老希捷40g ide。。

楼主:
硬盘串口,上电后打印:

Boot?0x80M
TCC:001D

Rst?0x80M

T:0x0000 0x10047550

FTU
TCC:001D:0023 EMCDataErr:00000014

PrgF

燛DAC燰alue?=?0000F018E59FF018

燛DAC燰alue?=?0000F018E59FF018

燛DAC燰alue?=?0000F018E59FF018

燛DAC燰alue?=?0000F018E59FF018

燬IM燜ileFD=FC360028燛rrorCode=44090082燚iscLBA=00000000000058E7燚uration=00000822爉s
燬IM燛rror?2042燣BA?00000000000132E7燜D燜C360028
燫W燛rror?00000080

PrgF
DOS:0 Scan Unit
TCC:001C:0023 EMCDataErr:00000014

乱码部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