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做过高压电源的设计吗,几十Kv那种

楼主(2021-01-21):
我们公司现在做了一款高压电源,有50Kv,我想请教一下,如何能够安全有效的检测这个电压值?

网友A:
直流?交流?精度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流?交流?精度?

以前的大屏彩电上的高压包,就差不多到50KV了吧。
黑白的小尺寸一般是20-30KV.

网友:
高压分压器

网友:
用高压棒

网友:
电野猪的吗?

网友:
可以激发x射线了

网友:
做耐压测试?

网友B:
最简单的就是电阻分压。然后把电阻泡变压器油里面防止放电。然后低压侧用tvs、压敏电阻等电压敏感原件做保护。

网友C:
医疗X线电源??高压是输出部分。

网友:
看看这个吧,http://esd-china.com/im1/105.htm
也是坛友给推荐的,价格有些高。

网友D:
大胆猜测楼主做充电桩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医疗X线电源??高压是输出部分。

层主做这个的吗?有没有相关经验?

楼主:
买了一个高压分压器,到时用高压分压器测试,测试高压的时候,得把这些东西都泡在油箱里吧

网友:
几十kv没必要在油里,高压引出线绝缘够,或是普通线架空,做好绝缘就行了

网友E:
50kV还算好, 数字高压表就行,计量单位都有到50kV,11楼链接那个校准单位有100kV的直流高压源和表。

网友:
以前公司做发生器的高压150kv,直流90v斩波,过变压器到升压到kv级别,然后再二极管和电容倍压升压,最大输出电流1ma。

网友F:
电路不复杂,关键是变压器,高压器件,绝缘工艺不好处理,很容易打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电路不复杂,关键是变压器,高压器件,绝缘工艺不好处理,很容易打火。

可以留个联系方式一起交流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流?交流?精度?

是直流的 精度10%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50kV还算好, 数字高压表就行,计量单位都有到50kV,11楼链接那个校准单位有100kV的直流高压源和表。 ...

如果泡在油里,我的高压分压器的线也泡在油里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大胆猜测楼主做充电桩

不是的 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医疗X线电源??高压是输出部分。

差不多是这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简单的就是电阻分压。然后把电阻泡变压器油里面防止放电。然后低压侧用tvs、压敏电阻等电压敏感原件做保 ...

搞了一个高压分压器 来测试

网友:
楼主不会是用这个来消毒的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留个联系方式一起交流下吗?

我不是做这个的,所以也就知道个大概。前公司做放射性仪器的,有做高压电源的。
另外:这种高压产品,测试是是放在硅油里的,实际使用时用的是绝缘气体SF6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泡在油里,我的高压分压器的线也泡在油里了,

50kV 距离远些 可以不在油里

网友:
120kv都不用泡在油里。但是需要净空。不能靠着墙或座椅啥的。如果需要测得很精准那就需要泡在油里了,或者真空环境下测量!

网友:
50kv需要油浸泡,不然容易受潮打火。还电晕放电会产生臭氧。高压也不能完全空载不然容易过压击穿。追求高可靠性可以用买成品高压变压器,控制器自己做。
可以看看这个行不行,高压还是留给专做高压的方便点。后续节约成本可以考虑自己做。可以咨询这类产品厂家。

ps:插入图片方便理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