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mega32A4 转成 ATxmega32A4U兼容问题

楼主(2021-01-21):
我的板子用了AVR单片机,本来是 ATxmega32A4 ,但是实际焊接的是 ATxmega32A4U,现在发现一个速率为921600的串口通信不稳定,有数据错误,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兼容问题?是不是两个时钟配置不一样呢?谢谢大家了。

网友A:
两个并不相同,需要对比一下资料,a4u除修掉a4的问题还加了usb
16M晶振? 错误率很高的

网友:
xmega系列的片子吸引力不大

网友B:
avr现在什么价格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vr现在什么价格了

善良的人啊  问错问题了吧  要问AVR以后是什么价格

楼主:
这个单片机在产品BOM价格不占主要部分,所以选型部分就没有太考虑这个成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并不相同,需要对比一下资料,a4u除修掉a4的问题还加了usb
16M晶振? 错误率很高的 ...

谢谢您的回复,我这个用的是内部RC振荡器,可能两个设置参数不太一样,A4U的工作很不稳定,A4就比较稳定,我已经都卸掉换掉A4了。

网友(2022-03-12):
现在ARM芯片那么多,为何用ATXMEGA?用PLL后比较快速的PWM模块,加上12位AD DA

网友:
为什么还要吊死在avr这棵树上?

stm32g0,c8051,pic不香么?

网友(2022-05-10):
比较一下内部RC时钟有啥不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