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唐N76E003定时器3无法启用?

楼主(2021-01-21):
用的是官方例程里的代码,就改了个输出端口为P05,编译后烧入,用示波器看P05口死活不见有波形,换了另一个端口也是一样?
看了这个定时器也挺简单,设置预分频,设初值,开中断,开全局中断,开启定时器,就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。求来个大神指点一下!

代码如下:
#include "N76E003.h"
#include "SFR_Macro.h"
#include "Function_define.h"
#include "Common.h"
#include "Delay.h"

#define RELOAD_VALUE_H  (uint8_t)((65536-1500)/256)
#define RELOAD_VALUE_L  (uint8_t)((65536-1500)%256)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TIMER 2 interrupt subrouti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3_ISR (void) interrupt 16 {
        clr_TF3;
        P05 = ~P0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0.2 toggle when TF3 interrupt
        // printf("\n TM3 INT 0x%bX", RH3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Main function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 (void) {

        // Set_All_GPIO_Quasi_Mode;
        P05_PushPull_Mode;
        // InitialUART0_Timer1(115200);

        RH3 = RELOAD_VALUE_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nitial counter values
        RL3 = RELOAD_VALUE_L;

        set_ET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nable Timer3 interrupt
        set_E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nable interrupts
        set_TR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er3 run

        while(1);
}

楼主:
难道这个定时器3还要什么特殊设置才能开启吗?

网友A:
好像这颗料缺的厉害 ,我们转国产了,这个定时器没有用过,纯属帮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像这颗料缺的厉害 ,我们转国产了,这个定时器没有用过,纯属帮顶

这个UART1用这个定时器倒是正常,但是单独使用竟然用不了,不懂是哪里的问题。但是网上好像也有同样问题的。

网友B:
我就看看     听说没有货  楼主手里有多少
                   纯属帮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就看看     听说没有货  楼主手里有多少
                   纯属帮顶 ...

我个人用用的,也就还有几十片:(

楼主:
最后查出来,是bootloader的问题,重新烧了一个bootloader进去就正常了!大意了!

网友:
bootloader要另外烧录进去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像这颗料缺的厉害 ,我们转国产了,这个定时器没有用过,纯属帮顶

这个PIN to PIN 的?哪个国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