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用APM32F103芯片吗?是不是可以直接替代STM32F103

楼主(2021-01-21):
需要改动程序吗? 有没有谁试过?

网友:
测试过,我目前这个可以不用改程序就可以使用,稳定性还在测试。

网友A:
可以不用改程序,稳定性还在测试。

网友:
不用该程序,已经出货几百个

网友B:
用什么工具烧录?选STM32直接可以用jlink下载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什么工具烧录?选STM32直接可以用jlink下载?

是的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用了几K,目前发现的不是很大问题,但有时候会出现一两台死机的情况,以前STM按键我们一直都没有用上拉,但APM的不加上拉不行。目前就这两个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不用改程序,稳定性还在测试。

这个芯片可以的,以前有个步进电机的控制器,原装是STM32F103的,为了降成本换灵动的,根本不能正常工作,后来烧同样的HEX给APM32,工作完全正常。可见ADC还是很不错的,而且是2个ADC同时采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芯片可以的,以前有个步进电机的控制器,原装是STM32F103的,为了降成本换灵动的,根本不能正常工作 ...

恩,初步买了几颗,测试了一下foc程序,貌似没啥问题!

网友:
各位是淘宝上买的么?

网友:
usb可以用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用了几K,目前发现的不是很大问题,但有时候会出现一两台死机的情况,以前STM按键我们一直都没有用上拉,但 ...

st的不死机?看起来问题很大啊,死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st的不死机?看起来问题很大啊,死机

是的,板子基本出货的每个客户都会有一些很怪的问题,一些问题都是以前用ST没遇到过的问题,现在是用APM与ST混合出货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用了几K,目前发现的不是很大问题,但有时候会出现一两台死机的情况,以前STM按键我们一直都没有用上拉,但 ...

st的你是用内部上拉电阻吗?apm的没有内部上拉电阻,一定要外部加电阻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st的你是用内部上拉电阻吗?apm的没有内部上拉电阻,一定要外部加电阻?

是的ST用的是内部上拉,APM也有内部上拉,但实际测试过,比如同样的程序,同样的PCB,ST的芯片用手摸OI口电压会很稳定的3.3或0.几V的跳动,但APM的芯片用手摸有时候电压会跳动很大,1V - 2V跳动

网友:
这个芯片我们也在试用,目前测试还算可以,没什么大问题,不知道批量出会怎么样,打算先小批量试试。

网友(2021-03-08):
正在使用APM32F103C8T6 替换STM32F103C8T6,APM32F103VET6 替换  STM32F103VET6

网友:
好家伙,现在网上买的10块钱的ST-Link烧录器,有的都开始用这个方案了,还很贴心的把丝印给抹掉了。我原来手里的stlink就是STM32F103C8T6的主控,坏了之后寻思买个替代的顺便对比一下哪里坏了。结果三个厂家买了三个dongle,外壳一模一样,内部设计完全不同…

网友:
目前各家国产货源都比较紧张

网友G:
usb兼容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usb兼容吗

我用着兼容

网友:
谁有这个极海单片机销售的联系方式,。。我能找到的都是代理,转好几手了,加价很多

网友:
极海的有客户测到adc的线性不好

网友:
STC8G2K64S4-36I-LQFP48,STC8G2K64S4-36I-LQFP32,  现货大规模供应中,
STC8H3K64S4-45I-LQFP48,  扩大产能中
STC 放弃 8-PIN 产能,全力支援紧缺的 LQFP64, LQFP48, LQFP32, QFN32, TSSOP20, SOP16,
暂停8-PIN 晶圆生产,8-PIN 已提前储备1年库存,现火力全开生产 LQFP64, LQFP48, LQFP32, QFN32, TSSOP20, SOP16

网友:
USB可以用的 不改代码

网友(2021-11-27):
不需要改驱动,批量1k;感觉不错,工业级应用基本上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APM算是兼容性做得比较好的,其他的很多不能开DMA或者IIC等。

网友:
极海的芯片只要不使用AD,低功耗等模拟电路,其他都没有啥问题

网友(2022-06-27):
有APM 103VC RC 各1K,有人收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