树莓派为了做单片机开发板,,竟然自己开发了一款单片机!

楼主(2021-01-21):
专门为开发板设计的单片机,,这应该是第一款吧

网友:
哈,热闹的

网友:
板上LED都没有几个,让我怎么跑流水灯啊,差评

网友:
双核M0是什么使用场景?

网友:
这看着也不像面向IOT应用的,还是面向教育领域的吧

网友:
硬件没有特别亮点,靠软件环境了。

网友:
不见得,没准是哪家的打磨了一下

网友:
要看开发环境是否便捷吧!

网友:
是类似arduino的板子。提供python和C/C++开发方式;所有资料开放的。

网友:
貌似他们还准备单独卖芯片。

网友:
如果双核M0并且支持锁步模式,那就完美了

网友:
干不过我们大中华的XX32 芯片

网友A:
8个可编程IO状态机?看来可以玩出不少花样啊。

网友:
论应用,单片机还是可以满足绝大多数需求的,树莓派准备吃这个大头了。

网友:
各种派让硬件工程师的路越来越窄啊!很多都侧重于软件应用了。直接上手,门槛越来越低!

网友B:
264K的RAM可以支持大量应用
加速浮点库可以解决M0的数据计算短板
8个可编程IO状态机可以模拟用户自定义外设

值得一玩,就看价格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个可编程IO状态机?看来可以玩出不少花样啊。

圣手,这个怎么玩

网友C:
封装焊接难倒一批人,哈哈

网友:
IO 状态机,这个很有点意思

网友:
关注一下,可玩性很高

网友D:
激光打标的啊……怎么可能自己开发的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激光打标的啊……怎么可能自己开发的……

貌似自己开发的,芯片datasheet都放出来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264K的RAM可以支持大量应用
加速浮点库可以解决M0的数据计算短板
8个可编程IO状态机可以模拟用户自定义外设 ...

可编程IO状态机和普通GPIO有啥区别?

网友F:
4刀的价格太贵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4刀的价格太贵了。

淘宝上10块钱的那种开发板除了原理图和一个流水灯程序啥都没有

这个开发板4刀,,提供各种库、各种demo、教程,,不算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封装焊接难倒一批人,哈哈

QFN 封装的还算好焊接

网友:
microUSB差评,看到这个接口就没兴趣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可编程IO状态机和普通GPIO有啥区别?

基本上就是一个微型单片机了,有满足图灵完备性的9条指令集(conditional jmp, mov),32条指令的程序空间,小数分频时钟,移位寄存器,可DMA的输入输出FIFO,以前只能用IO模拟的接口,现在可以用准硬件方式实现,例如WS2812、曼彻斯特编码等都能通过这个可编程IO状态机实现,更不用说用来扩充常规的UART/SPI/I2C等接口了。

以下是官方github上的一些example代码,这玩意像树莓派一样普及后估计还能玩出不少花样。

网友:
真是新奇,看来单片机还是很流行的

网友:
看起来相当不错,如果能单独卖芯片那就非常好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基本上就是一个微型单片机了,有满足图灵完备性的9条指令集(conditional jmp, mov),32条指令的程序空间 ...

感覺不如直接給 fpga 那種可編程邏輯資源。。。

网友:
4美元 , 可以很多场合可以当作模块集成进去

网友:
已经下单了一个,到手后玩一玩

网友:
嘉立创什么时候能芯片打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感覺不如直接給 fpga 那種可編程邏輯資源。。。

到时感受一下开源的力量,学习成本低

网友H:
引用 网友A:
基本上就是一个微型单片机了,有满足图灵完备性的9条指令集(conditional jmp, mov),32条指令的程序空间 ...

详细介绍一下IO状态机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详细介绍一下IO状态机呗

看官方文档和范例代码就是了,非常详细。

网友:
应该说是为卖芯片做了开发板,已有其他基于rp2040的板子推出

网友:
有硬件除法器?
浮点是没有的,不过有优化算法
ram和flash倒是配置不错

网友:
看了datasheet,真的有硬件除法器,8个指令周期(期间m0的core还能管自己作其它运算)
看结构图,确实是在m0的双core之外另配的除法器,而且每个core都各配了一个除法器

网友:
浮点运算库是在rom里面的,不用再自己写,说是比gcc编译的效率更高
单精度的浮点运算都有,v2还有部分双精度的
就是运算周期都挺长的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