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dbus rtu和modbus tcp 区别在哪里?

楼主(2021-01-21):
modbus rtu目前我们的产品是这种协议,网上有ttl转网口modbus tcp模块。rtu的程序还需要单独处理吗?

网友A:
两个不同的东西,modbus rtu是协议,这个协议可以走RS485,可以走tcp,也可以走udp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个不同的东西,modbus rtu是协议,这个协议可以走RS485,可以走tcp,也可以走udp。 ...

modbus rtu一般就是指232或485,数据不变、走tcp是modbus over tcp。
modbus tcp与rtu的帧内容格式不同

网友:
ModbusTCP比RTU多了6个字节的MBAP,且没有CRC校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