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电源通断芯片,立即开机,按下5秒关机,这样功能的

楼主(2021-01-21):
找一种控制电源通断的芯片,要求按一下立即开机,开机后,按下5秒不放马上断电关机。
1.  控制通断的最大电流在300ma左右(3.7V);
2.  不要单片机参与控制的,就是因为经常遇到单片机死机而无法关机的问题,客户按下5秒不放马上断电,避免单片机死机而导致的无法关机

网友A:
LT有款电源控制芯片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T有款电源控制芯片的

大侠,提供个型号呗

网友:
如图所示型号

网友:
分立元件搭一个

楼主:
老大啊,Ltc2950需要MCU参与控制的,我希望不要MCU参与控制的,因为MCU会死机,长按5秒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断电。

网友:
这。。该不会是给长城欧拉好猫修一键断电bug的吧……

看看LTC2954?看起来不需要MCU参与

网友:
为什么那么肯定单片机会死机?

网友B:
我也想找 全硬件的  按下开机,长按关机的   芯片

网友:
Mos 管搭一个吧,很简单的

网友:
长按开机 长按关机的有吗?我觉得这个逻辑更常用一些

网友:
TI和ST有便宜的 LT这个死贵。关键词是smartreset或者smartonoff 这种芯片一般是用来做不拆机复位的,可以是一个按键长按,也可以是两个组合按键,根据自己需要选择。 一般用法是组合按键按下后复位MCU。当然你可以可以用来直接控制电源。给你几个型号看看 STM6600和STM6601 STM6524和STM6519
ST网站上有很多,自己选功能
https://www.st.com/zh/reset-and- ... llers.html#products
https://www.st.com/zh/reset-and- ... t-ics.html#products

楼主:
先谢谢kitten老大,您推荐的这几个好像都没有延时几秒的功能啊

网友C:
我用的充电芯片BQ25895。有一个使能端,拉低2秒左右开机,关机的话靠MCU发指令关机。如果单片机死机了接低这个使能10几秒输出会复位一下。
关机状态如果USB给电马上开机,估计加上合适的外围可以实现你的要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用的充电芯片BQ25895。有一个使能端,拉低2秒左右开机,关机的话靠MCU发指令关机。如果单片机死机了接低 ...

谢谢 lusson  老大的建议,我想还是找一个简单的芯片实现省事些

网友:
看门狗了解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想找 全硬件的  按下开机,长按关机的   芯片

楼上的ltc2594就是你要的。短按开机,再短按给cpu信号,cpu可以弹出菜单让用户选择关机。 开机时候长按直接关机。 不用cpu处理就给kill一个稳压输出高电平就是了

网友:
楼主说的这个功能起始就是手机和平板的开关控制芯片. 圣邦微有这样的产品, SGM4075. 功能略有差别, 装上电池不开机, 长按键7.7秒复位

网友D:
看来这单片机得罪的电工太多了

单片机参与的一件开关机电路已经很成熟了哦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看来这单片机得罪的电工太多了

单片机参与的一件开关机电路已经很成熟了哦 ...

单片机不能参与的。
要是单片机因某种原因死机了,开关电路就失效了。
开关电路的初衷就是当单片机死机时重新上电恢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单片机不能参与的。
要是单片机因某种原因死机了,开关电路就失效了。
开关电路的初衷就是当单片机死机时 ...

对头,就是不要单片机参与关机的。  新产品,经常遇到单片机死机的,根本关不了机,只能让客户拆壳抠出电池再安装回去,客户口头一千匹超泥马飘过。。。。
因此,绝对不能让单片机参与关机!

楼主:
找到一家深圳的了,不知道靠谱不。
http://www.szecm.com/Products/za3mkgxpso.html

网友:
LTC2951CTS8 可以开关,但关机不是长按
楼主找到顺便和我说下哈我也想要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先谢谢kitten老大,您推荐的这几个好像都没有延时几秒的功能啊

年轻人,你认真看过规格书么?STM6600,规格书第一页就写着 Adjustable Smart Reset™ assertion delay time driven by external CSRD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到一家深圳的了,不知道靠谱不。
http://www.szecm.com/Products/za3mkgxpso.html

搞不好就是一个STC单片机写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年轻人,你认真看过规格书么?STM6600,规格书第一页就写着 Adjustable Smart Reset™ assertion delay ti ...

STM6600 管脚太多,功能太复杂了,对我而言,要越简单越好

网友E:
我来贴一个实际可用的图参考下,一个MOS管  几个电阻、二极管。

关机状态下,按S4将电源VCC送入LDO  IC2的使能端启动LDO.    LDO启动后,输出到使能端,此时S4释放也不影响LDO输出。
开机状态下,按下S4,   R51给C17充电,长按3秒后C17电容电压达到MOS管开启电压,MOS管Q8开启,LDO使能端接地,LDO关闭输出。
调整C17值即可调整长按键关机时间
要控制3.7V把LDO换成MOS管电路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来贴一个实际可用的图参考下,一个MOS管  几个电阻、二极管。

感谢AWEN2000大那么晚了还分享干货。谢谢您了。我明天让我们工程师按照这个倒腾一下。

网友:
MARK,原来真有这种IC,找了好久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TM6600 管脚太多,功能太复杂了,对我而言,要越简单越好

你是嫌复杂还是嫌弃成本?用STM6600实现你的要求,只用一个芯片+3个电容+一个MOS可以了。或者STM6519+一个PMOS一个NMOS也可以实现, 嫌贵给你来一个纯模拟的方案,你看看哪个复杂?

网友:
31楼这种方案,我现在自己都不用了,过于复杂。不如搞个IC痛快。

网友:
st的这个简单,就4个脚 ,延时不同,选不同的后缀的即可,https://www.st.com/zh/reset-and-supervisor-ics/sr1.html

编辑原因:增加了第一张图

网友:
MARK,一键电源开关机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我来贴一个实际可用的图参考下,一个MOS管  几个电阻、二极管。

您这个电路开机不延时吧,如果不该开机的时候,比如运输的时候,碰到一下开机键,就开机了,这样似乎也不太妥,我觉得开机按下也该加个阻容的延时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您这个电路开机不延时吧,如果不该开机的时候,比如运输的时候,碰到一下开机键,就开机了,这样似乎也不 ...

谢谢。是的,应该加个开机延时避免误开机
Ldo使能端加个电容即可

网友H(2021-04-01):
引用 楼主:
找到一家深圳的了,不知道靠谱不。
http://www.szecm.com/Products/za3mkgxpso.html

楼主用的这个芯片靠谱吗?我看了你发的网站介绍咋感觉就是一个SOP8的单片机,你需要啥功能就给你烧写什么程序一样啊。
细想想,用一个小单片机是能实现这个功能,但是这样做好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楼主用的这个芯片靠谱吗?我看了你发的网站介绍咋感觉就是一个SOP8的单片机,你需要啥功能就给你烧写什么 ...

凑乎着用吧,有个BUG,充电时不能开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凑乎着用吧,有个BUG,充电时不能开机

充电时不能开机是电池管理芯片或者你硬件电路的原因吧,看很多锂电池管理芯片不支持充电时输出的。
你用的这个芯片价格如何?有起订量要求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