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单片机控制可控硅调压设计

楼主(2021-01-21):
1.        可控硅简介
        可控硅,也叫晶闸管,广泛应用于交流控制系统中,可实现小功率控制大功率设备。可控硅分单向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,双向可控硅在结构上相当于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向连接,可以实现双向导通。以BTA41为例,其电路符号及封装如下:

        G极为控制极,当G极有正向(或负向)脉冲时,双向可控硅导通,直到交流信号过零点时关断,如下图所示。因此,要通过单片机控制输出电压,首先需要检测交流信号的过零点,然后延时一定时间后,输出一个脉冲,使可控硅导通。延时时间越长,导通时间越短,输出电压越低。

2.        电路设计
        首先过零检测电路如下。原理比较简单,由一个整流桥和光耦组成。

        输出波形如下图所示。上方为整流桥输出的波形,下方为光耦输出的波形。光耦输出端直接接单片机IO口即可。

        可控硅驱动一般采用专用的光耦,该光耦内部集成了小功率的可控硅,用于驱动外部大功率的可控硅。电路如下:

3.        程序设计
        首先使能外部中断和一个定时器,定时器打开溢出中断。外部中断用于检测过零点,定时器用于控制导通角和输出脉冲。
        调压过程:单片机外部中断被触发后(检测到过零点),根据要输出的电压,计算导通角(延时时间),通过定时器设置延时时间,开启定时器溢出中断。定时时间到后输出一个脉冲,控制可控硅导通。程序如下:
        外部中断函数:
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(uint16_t GPIO_Pin)
{
        ac_flag = 0;
        if(VoltFan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VoltFan > 220)//大于220V 直接导通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DOUT2_GPIO_Port,DOUT2_Pin,GPIO_PIN_SET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c_delay = ac_delay_us[VoltFan/5];//查表获得延时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HAL_TIM_SET_AUTORELOAD(&htim2,ac_delay);//设置定时器延时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HAL_TIM_ENABLE_IT(&htim2,TIM_IT_UPDAT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HAL_TIM_ENABLE(&htim2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定时器中断函数:
void TIM2_IRQHandler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TIM2_IRQn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TIM2_IRQn 0 */
  //HAL_TIM_IRQHandler(&htim2);
  /* USER CODE BEGIN TIM2_IRQn 1 */
        if (__HAL_TIM_GET_IT_SOURCE(&htim2, TIM_IT_UPDATE) != 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ac_flag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c_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DOUT2_GPIO_Port,DOUT2_Pin,GPIO_PIN_SET);//输出脉冲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HAL_TIM_CLEAR_IT(&htim2, TIM_IT_UPDAT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HAL_TIM_SET_AUTORELOAD(&htim2,100);//设置定时时间100us(脉冲宽度)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ac_flag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DOUT2_GPIO_Port,DOUT2_Pin,GPIO_PIN_RESET);//100us时间到 关闭脉冲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HAL_TIM_CLEAR_IT(&htim2, TIM_IT_UPDAT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HAL_TIM_DISABLE(&htim2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/* USER CODE END TIM2_IRQn 1 */
}

可控硅的触发脉冲一般在20~50us即可,感性负载脉冲宽度需要加大,一般不小于100us。
程序中延时时间是预先计算好通过查表获得的。计算方法通过计算sinx的积分获得,可参考下表。

网友A:
这样的过零监测,会不会有滞后呢?

网友:
你那公式是怎么算的! 对应的电压会准吗 误差有点少。

网友B:
你那Excel 表 能不能共享一下,我学习学习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那Excel 表 能不能共享一下,我学习学习一下。

sin(x)做定积分,公式不会有误差,误差取决于别的因素,比如过零检测的误差等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 点赞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过零监测,会不会有滞后呢?

不会有滞后,可能会有提前。整流后的电压在下降阶段,当电压小于光耦的二极管导通电压时,此时还未到过零点,光耦输出端就会输出高电平。
另外整流桥的二极管也有压降,会有误差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in(x)做定积分,公式不会有误差,误差取决于别的因素,比如过零检测的误差等。

非常感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会有滞后,可能会有提前。整流后的电压在下降阶段,当电压小于光耦的二极管导通电压时,此时还未到过零 ...

过零偏移 可以用软件补偿一下, 看你过零光耦是单向的,可以用双向的会好一些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会有滞后,可能会有提前。整流后的电压在下降阶段,当电压小于光耦的二极管导通电压时,此时还未到过零 ...

好的,感谢指导,抽空搭个电路测试一下

网友:
请问三相电机 380v 可以使用可控硅来控制启停吗?

网友C:
第二幅图从原理上就是错的,这... 直到交流信号过零点时关断,到底是电流过零时关断还是电压过零关断?从你的图上只能看出电压过零关断,这不坑人么

另外,MOC3052光耦到底是移相的还是过零的光耦。你一移相光耦放个过零光耦的原理图,岂不是误人子弟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第二幅图从原理上就是错的,这... 直到交流信号过零点时关断,到底是电流过零时关断还是电压过零关断?从你 ...

过零时光耦关断,输出端为高电平,有问题吗?
MOC3052不是过零光耦,图中符号确实有错误,但原理图是可以用的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过零时光耦关断,输出端为高电平,有问题吗?
MOC3052不是过零光耦,图中符号确实有错误,但原理图是可以 ...

当然有问题。电流过零时会关断,电压过零时未必会关断,但是图上明显标的是电压参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当然有问题。电流过零时会关断,电压过零时未必会关断,但是图上明显标的是电压参数。 ...

过零检测是在市电输入端,可以认为电流和电压没有相位差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过零检测是在市电输入端,可以认为电流和电压没有相位差。

好吧,你可以坚持你的观点,但请不要在这里误人子弟。市电输入端可以认为电流和电压没有相位差,那还需要做什么功率因数补偿,这个世界早就大同了。

网友:
可控硅的控制相比其他晶体管,很特别,学习了

网友:
之前做过国内交流电因为都是50HZ所以检测到零点后直接定时开启就可以了,时间是可控的。

网友:
可控硅需要先关后开的

网友:
我也进来学习下

网友:
发技术帖子欢迎。广告不欢迎,广告已经删除。

请以后不要再发广告,否则将封锁ID处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好吧,你可以坚持你的观点,但请不要在这里误人子弟。市电输入端可以认为电流和电压没有相位差,那还需要 ...

可控硅过零检测,都是指电压过零。

网友:
技术贴 不多见了,挺好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可控硅过零检测,都是指电压过零。

我一直说的都是关断。可控硅无法控制关断,只能是电流过零时自由关断,所以必须区分感性负载。你看他第二幅图的关断考虑感性负载了吗,而且文字里面只字未提。
至于过零检测时市电电压和电流没有相位差,那是楼主认为的,我并不这么认为,除了这行外我没有提及过零检测。

网友:
闸管关断的条件是:主端子间的正向电流小于维持电流。端子A、K之间之间的正向电压,直至为零,或加反向电压 。

网友E(2021-02-25):
您好,这个设计有示例程序参考一下吗?我是刚入行的新手准备做这块的设计,您这边有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?有偿也可,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您好,这个设计有示例程序参考一下吗?我是刚入行的新手准备做这块的设计,您这边有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?有 ...

可以加我微信Zhang_cug

网友:
晶闸管导通前,肯定是没有电流的,所以过零检测是指电压过零检测。
晶闸管导通后,如果是双向晶闸管的截止,需要等到电流过零点才截止。(如果是单向晶闸管,电流或电压过零都会截止)

网友:
标记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一直说的都是关断。可控硅无法控制关断,只能是电流过零时自由关断,所以必须区分感性负载。你看他第二 ...

看了您的回复,我都怀疑您用过可控硅吗?

网友(2021-05-19):
印象中有专门的IC,类似SPI接口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