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双向可控硅这样用行吗?

楼主(2021-01-22):
如题,没有可控硅的使用经验,想做一个过压保护,24V4A开关电源用,过压(输出27V)输出短路,请兄弟们看一下这个可控硅电路行吗?BT137S电流8A,瞬间电流60A,查资料太多了,恐怕出错,直接问一下痛快

网友:
过压保护不是这样用的吧。。。。我记得论坛上有电路可用的。

网友:
可控硅还有个电流摆率问题,你这样会不会导致电流摆率过大

网友:
安捷伦的可调电源 OVP的 电路和你这个差不多,但是触发电路不是用431

网友:
这个硅工作不了吧,根本就没有触发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