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VDS跨bank讲究

楼主(2021-01-22):
ZYNQ平台,PL接LVDS接收数据,DDR模式CLK在500M,看文件建议是时钟和数据都分在一个bank上,如果跨bank的话有无问题?需要注意哪些,有经验的朋友麻烦讲讲,谢谢!

网友A:
有个疑问请教一下楼主,我拆了汽车中控屏,发现一共四根线,传输显示信号、触摸信号和电源。请问触摸和显示都可以使用LVDS传输吗?

网友:
感觉问题不大   不行时钟 加个IDELAY 应该也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个疑问请教一下楼主,我拆了汽车中控屏,发现一共四根线,传输显示信号、触摸信号和电源。请问触摸和显示 ...

使用串行器将显示和控制信号(IIC/spi)串行化通过lvds发送出去,最后在显示器端解串出来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