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8 【云报警器】开源程序及服务器搭建

楼主(2021-01-22):
要自己搭建服务器大概需要以下几项内容

1.域名(并且必须申请SSL证书,因为小程序访问服务器必须https和wss)
2.服务器(windows系统)
3.quickburro(http://www.quickburro.org/download/index.htm,可以到这里下载,启动服用后可以看到机器码,需要注册后才能正常使用,购买云报警器的用户,可以找我注册,不过也只能是个人学习使用,不可用于商业,如果需要商业使用请自己购买或找我购买服务)
4.mysql数据库(自行下载安装)
5.redis数据库(自行下载安装)
6.EMQX MQTT 服务器(自行下载安装)

所有开源代码,作者保留著作权及其他权限,仅限个人学习使用,不可用于商业用途。

楼主:
quickburro到楼主位下载最新的7.0版本。

qbcn为中文版,qben为英文版,默认压缩包解压密码为"fuck360"。

解压后目录如下

Mode                 LastWriteTime         Length Name
----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         ------ ----
d-----         2021/1/11     14:03                1-Windows
d-----         2021/1/11     14:06                2-Linux
d-----          2021/1/7     21:14                3-Public
-a----          2021/1/7     22:31           3920 读我.txt

可以运行在linux平台,但是linux的我无法注册,需要自行购买。

1-Windows 目录文件如下

Mode                 LastWriteTime         Length Name
----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         ------ ----
d-----         2021/1/11     14:04                1-server64
d-----         2021/1/11     14:03                2-server32
d-----         2021/1/11     14:03                3-StubService
d-----         2021/1/11     14:03                4-tools

根据你服务器windows版本,选择复制1-server64或32到服务器上面

使用burrocontrol.exe打开服务管理器,首次“启动”会提示注册,把你上面的机器码,连同你云报警器的设备号,一起发站内消息给我。

然后把本贴压缩包中的QUA文件解压【密码:amobbs】,放入”homepage"文件夹中。

注意:修改qua文件里面的 appid 和 的secret ,换成你自己小程序的。

redis配置
在Config/redisconfig.sys文件中配置你的reids服务器

mysql数据库配置

楼主:
EMQX 配置编辑中。

1.根据自己需要配置emqx_auth_mysql

2.配置规则引擎和资源,主要用于推送服务

楼主:
微信小程序【密码:amobbs】

楼主:
数据库,表结构【密码:amobbs】

楼主:
Air724 无线4G模块固件程序【密码:amobbs】

网友A:
这年头, 用Delphi写程序已经很少了. 同样的Delphier路过.
看了他这个组件, 基本上是个三层架构, 跟我十几年前写的那套有点类似, 说不定还是个认识的网友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年头, 用Delphi写程序已经很少了. 同样的Delphier路过.
看了他这个组件, 基本上是个三层架构, 跟我十几年 ...

我不会delphi,用的c++builder,不过也很多年没用了,开源这个是前几年的版本了,现在新产品的服务端都换成.net core了。

网友:
我之前写三层架构是用 Delphi + RO + Script, 现在很少写这方面的程序了, 但以前那套还能用.

网友B:
多谢楼主的分享,请教几个问题,
1. 想买个域名和服务器先学习,后面可以直接用到项目上,有没有推荐的
2. 小程序能以个人名义申请账号和发布吗,后面直接用到项目上有没有限制,有没有要求用公司名义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多谢楼主的分享,请教几个问题,
1. 想买个域名和服务器先学习,后面可以直接用到项目上,有没有推荐的
2.  ...

1.腾讯云,阿里云都可以。
2.有一些区别,个人的不能做支付功能等。

3.所有开源代码,作者保留著作权及其他权限,仅限个人学习使用,不可用于商业用途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.腾讯云,阿里云都可以。
2.有一些区别,个人的不能做支付功能等。

好的,多谢!~

网友C:
用到mysql redis emqx版本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到mysql redis emqx版本号

只要不是太老的就行了,没有特殊要求,建议都用最新的。

网友D(2021-03-02):
楼主,这个模块怎么实现基站定位的,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先了解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,这个模块怎么实现基站定位的,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先了解一下
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738296-1-1.html

用这个帖子里面的接口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738296-1-1.html

用这个帖子里面的接口。

我用浏览器打开这个链接,显示的不是我自己的地址,是不是要手机浏览器打开才对的。

网友:
还有楼主,中间件这里不是很理解,网上查了也是看的有点晕,我只知道socket服务端,客户端通信,mqtt的订阅和发布,但是中间件这里的贡献或者作用是什么呢?

楼主不好意思,我翻了一下其他帖子,看到你有回复这方面的了,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744896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用浏览器打开这个链接,显示的不是我自己的地址,是不是要手机浏览器打开才对的。 ...

网址后面的参数是基站信息,他只是帮你查询基站所在的地址而已 mcc=460&mnc=0&lac=13662&ci=28451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网址后面的参数是基本信息,他只是帮你查询基站所在的地址而已 mcc=460&mnc=0&lac=13662&ci=28451 ...

哦,这个意思,那明白了,感谢

网友(2021-04-06):
楼主能否更新最新luat固件程序呢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