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9 【云报警器】小程序更新1.4.0版本

楼主(2021-01-22):
1.增加控制全彩LED功能 ( 需要自己焊接 )
2.增加历史记录查看功能
3.增加消息推送功能
4.增加上报数据过期时时间红色显示提示(正常时为绿色)

PS:小程序1.4.0已审核通过,已发布,如果想立即更新,可以手动删除小程序,然后重新扫码添加。

固件需要0.1.2版本才支持(今天上传的开源固件已经是此版本),可以先直接下载本帖中的固件来更新,体验。

楼主:
通过合宙官网下载量产工具下载程序

http://www.openluat.com/product_center/product_detail?id=13

相关下载 里面的 ”Air72xU&Air82xU系列_量产多口下载工具“

升级步骤

1.安装驱动
2.打开软件,加载固件文件。
3.按住boot按键
4.上电或按Reset按键。
5.开始下载后,可以放开boot按键
6.等待下载完成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通过合宙官网下载量产工具下载程序

http://www.openluat.com/product_center/product_detail?id=13

下载了这个程序,USB插到了模块的type-c口,按住boot按键再按Reset键进入了boot模式,软件中能找到COM口,但点下载没反应,怎么回事?

网友A:
安装“Air72xU&Air82xU系列_pc端USB驱动”后下载成功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安装“Air72xU&Air82xU系列_pc端USB驱动”后下载成功了。

嗯嗯,应该是驱动问题,现在小程序新版本还没审核通过,但是状态改变通知推送功能应该是可以用了,你可以试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嗯,应该是驱动问题,现在小程序新版本还没审核通过,但是状态改变通知推送功能应该是可以用了,你可以 ...

固件0.1.2版,推送可以用了。

网友B:
楼主, 要是想自己搭服务器, 电脑需要装那个版本的操作系统啊? 我现在的电脑系统是 win 10 企业版 Ltsc,在这上面折腾学习可以吗? 还是需要装那个特定版本, 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 要是想自己搭服务器, 电脑需要装那个版本的操作系统啊? 麻烦了。 ...

win2012以上都可以吧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win2012以上都可以吧。

需要装 服务器版本吗? 我的是 win 10 企业版 ltsc, 在这个上面折腾学习可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需要装 服务器版本吗? 我的是 win 10 企业版 ltsc, 在这个上面折腾学习可以吗? ...

应该也可以的,你有域名吗,申请SSL证书了吗,可以把这个域名解析到你这台电脑上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应该也可以的,你有域名吗,申请SSL证书了吗,可以把这个域名解析到你这台电脑上吗? ...

有域名,和电脑在一个局域网里有个nas.  SSL 就是私有和公共key呗,也申请了。 通过路由器端口映射 也该能解析到我这台电脑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域名,和电脑在一个局域网里有个nas.  SSL 就是私有和公共key呗,也申请了。 通过路由器端口映射 也该 ...

网络通的话,那应该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网络通的话,那应该是可以的。

谢谢啊

网友C:
升级弄了半天都没成功,驱动也装了,还是不行,楼主能不能弄个详细点的升级教程?串口波特率什么的要设置吗?

网友:
已经升级成功了,之前是USB口插错了,应该插模块上的那个type-c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升级弄了半天都没成功,驱动也装了,还是不行,楼主能不能弄个详细点的升级教程?串口波特率什么的要设置吗 ...

你按2楼的步骤来,到哪一步有问题?把具体问题发出来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按2楼的步骤来,到哪一步有问题?把具体问题发出来吧。

已经升级好了,之前是TYPEC口插错了,插到模块上的C口就可以了。谢谢

网友D:
楼主,必须要域名吗?固定ip可不可以?用linux怎么搭服务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,必须要域名吗?固定ip可不可以?用linux怎么搭服务器?

1.必须要域名,还要申请SSL
2.linux的话,你必须自己购买linux版的quickburro来测试,但是不保证能用。
3.真正用的话确实linux会好一些,我们后面版本都做成docker形式的了,虽然windows也能用,但是更多还是在linux上面用。

楼主:
4G模块,装好驱动连电脑后,记得把4G模块这个网卡先禁用,否则电脑用这个网卡上网的话,流量一下就爆了,目前这个卡流量是30MB/月,设备平常用的足够的,但是给电脑用的话,一下就没了。

网友:
楼主帮我看看为何一直不能成功升级:
1、安装了 Air72xU&Air82xU系列_pc端USB驱动,WIN10 LTSC
2、插上 TYPE-C貌似没有反映(按住 BOOT)
3、UpgradeDownload.exe 截图:

网友E:
更换了2台电脑都不行,一台笔记本,一台台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更换了2台电脑都不行,一台笔记本,一台台式

1.你接的是模块的usb口吧,不是像楼上,插到底板上供电的usb了吧
2.驱动装好的话,直接点软件上的那个“开始”
3.插上usb线后,按住boot键,然后再按一下reset键重启。
4.或者你换个没有中文名的路径试一下(不确定有没有关系)

网友:
楼主威武。刚刚试了下,功能正常,试着自已搭服务器,要学的太多

网友:
我把所有软件都安装好了,想自己搭建服务器,没弄明白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通过合宙官网下载量产工具下载程序

http://www.openluat.com/product_center/product_detail?id=13

你好,  打扰了,
现在我想把报警器恢复到你发货时的状态,通过这一步骤升级完 Air724-DTU-G4_0.1.2_Luat_V0022_RDA8910_TTS_FLOAT.rar ,还需要下载 模块固件程序 吗?

目前 用的手机的4G卡, 还处于重启,  设备在手机小程序上显示离线

另外 ,现在你发的这个 Air724-DTU-G4_0.1.2_Luat_V0022_RDA8910_TTS_FLOAT.rar  与  luatools 工具目录下\luatools\resource\8910_lua_lod\core_V0022\Luat_V0022_RDA8910_TTS_FLOAT\下的Luat_V0022_RDA8910_TTS_FLOAT.pac  有什么区别?

谢谢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  打扰了,
现在我想把报警器恢复到你发货时的状态,通过这一步骤升级完 Air724-DTU-G4_0.1.2_Luat ...

luatools 目录下是官网提供的底层固件(不含应用),我这个是在底层固件的基础上包含了上层应用程序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luatools 目录下是官网提供的底层固件(不含应用),我这个是在底层固件的基础上包含了上层应用程序。 ...

也就是说   你提供的固件  是 luatools 目录下是官网提供的底层固件 + 模块固件程序 的集成呗,

通过 luatools 工具下载 luatools 目录下是官网提供的底层固件 + 模块固件程序  和 下载你提供的固件(底层固件的基础上加上层应用程序) 是一样的?

是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也就是说   你提供的固件  是 luatools 目录下是官网提供的底层固件 + 模块固件程序 的集成呗,

通过 lu ...

对,可以了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对,可以了吗?

1、根据2楼的方法  下载你提供的固件   可以了。

2、用 Luatools工具 下载 luatools 工具目录下\luatools\resource\8910_lua_lod\core_V0022\Luat_V0022_RDA8910_TTS_FLOAT\下的Luat_V0022_RDA8910_TTS_FLOAT.pac  固件 和你提供的模块固件程序, 不好用。 是我下载的固件 不对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根据2楼的方法  下载你提供的固件   可以了。

2、用 Luatools工具 下载 luatools 工具目录下\luatool ...

我提供的源码里面是去掉了服务器信息的,你要全部改成你的才可以,包括服务器,微信小程序等,自己要去看,分析各个源码(微信小程序,服务端qua,数据库,4G模块的LUA等),至少全部流程都搞清楚后,才能顺利玩起来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提供的源码里面是去掉了服务器信息的,你要全部改成你的才可以,包括服务器,微信小程序等,自己要去看 ...

嗯,  我原是想  先跑个流程,熟悉一下步骤与 每个环节之间的关系,然后再一点一点看 , 谢谢指导啊。

网友B:
昨天云报警器能够连上 emqx 服务器了。今天想接着折腾,但是 一早 开机连云报警器,电脑没反应,不能够识别报警器的 串口,一个也没有识别出来。

重装驱动,换U口, 都不好用,请问 你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吗?给指导指导,谢谢啊

楼主(2021-02-22):
引用 网友B:
昨天云报警器能够连上 emqx 服务器了。今天想接着折腾,但是 一早 开机连云报警器,电脑没反应,不能够识别 ...

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之前的程序还有正常运行吗?如果能的话,应该没有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之前的程序还有正常运行吗?如果能的话,应该没有问题。 ...

电脑u 口发现不了核心板的串口,有程序也下载不进去啊。还有方法把程序下载进去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脑u 口发现不了核心板的串口,有程序也下载不进去啊。还有方法把程序下载进去吗? ...

好像只能U口,那你总有最后一次下进去的程序吧?

网友F(2021-04-06):
请楼主能否最新的luat程序呢?谢谢

网友:
我想把机器寄回给楼主帮忙升级,如怕出点升级费用都行,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请楼主能否最新的luat程序呢?谢谢

之前的就是最新的程序,没有更新过。

网友E(2021-05-12):
以前始终无法升级,试了几台电脑都不行。这几天抽空折腾了一下,重新把USB和那个芯片关键给上了一下锡,重新安装了驱动,插上去竟然提示找到硬件了(以前是不吭声)。下载了楼主的固件,终于更新了,可以玩了。

请问楼主最近固件有更新吗?谢谢

网友:
IOS 微信推送 能有顶部和声音提醒就好了。PC端微信倒是可以听到叮咚声音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以前始终无法升级,试了几台电脑都不行。这几天抽空折腾了一下,重新把USB和那个芯片关键给上了一下锡,重 ...

没有更新

网友(2022-01-11):
楼主,小程序1.4.0的源码没有发出来吗?

网友G:
楼主 云报警器还有吗,想再买2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楼主 云报警器还有吗,想再买2个

没有了

网友G:
强烈建议楼主再出一部分裸板,供我们这些新手学习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强烈建议楼主再出一部分裸板,供我们这些新手学习啊!

倒是还有一些板,但是也不是裸板,其它元件都贴了,只是没有4G模块而已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倒是还有一些板,但是也不是裸板,其它元件都贴了,只是没有4G模块而已。 ...

要不转给我2快把 你给我说买什么型号的模块 我自己买了焊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要不转给我2快把 你给我说买什么型号的模块 我自己买了焊接

可以,不过要等年后回去了,现在还在老家,过几天回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可以,不过要等年后回去了,现在还在老家,过几天回。

好的 你年后回去我们在联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好的 你年后回去我们在联系

楼主(2022-02-26):
你好,除了4G模块和电源芯片外,其它贴片元件全部都帖好的板子还有几十块,一套是两个,分核心板和底板,一套按70元吧。

网友:
我买上三套试试,电源芯片你给我说型号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好的 你方便做一个淘宝链接吗  我买上三套试试,电源芯片你给我说型号吧

电源芯片是 合宙的电源模组Luat5033S,4G模块型号是 air724UG,下面是电源模块的淘宝链接。

电源模块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9&_u=rohv03eeea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电源芯片是 合宙的电源模组Luat5033S,4G模块型号是 air724UG,下面是电源模块的淘宝链接。

电源模块

4G模块给个网址吧!另外麻烦您改一下数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4G模块给个网址吧!另外麻烦您改一下数量

【淘宝】https://m.tb.cn/h.fNy3CLZ?tk=bjP8240xbJA「合宙Luat  Cat.1小尺寸4G全网通无线通信模组蓝牙WIFI Air724UG」
点击链接直接打开

价格已更改。

楼主:
这是PCB板的闲鱼链接,有需要的可以去拍。
【闲鱼】https://m.tb.cn/h.fmx1Ibz?tk=JCua240xJGg「我在闲鱼发布了【开源断电报警器PCB。】」
点击链接直接打开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【淘宝】https://m.tb.cn/h.fNy3CLZ?tk=bjP8240xbJA「合宙Luat  Cat.1小尺寸4G全网通无线通信模组蓝牙WIF ...

大哥 你直接给我做一个三个的链接吧  没法改数量啊,另外210包邮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大哥 你直接给我做一个三个的链接吧  没法改数量啊,另外210包邮吧

直接拍一个,改价格就好了,三个210包邮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直接拍一个,改价格就好了,三个210包邮。

好的,明天一上班了就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