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一个MQTT 免安装调试软件 有不少其他同类软件没有的功能特性

楼主(2021-01-22):
支持保存服务器配置,主题和消息,如需清空点击左侧文本标签
消息区右键菜单可以切换文本框或列表形式
点击消息列表单元格可以直接复制, 如果是JSON数据会格式化输出显示
支持文本 HEX base64后发送
支持JSON校验后发送
支持接收过滤显示,如只显示或不显示包含特定字符串的主题或消息
调试选项可以显示MQTT底层动作,需要右键切换到文本框模式才可看到

欢迎反馈BUG或其他建议

楼主(2021-03-03):
V101
加入定时发送功能
加入LUA脚本支持(可编程收发数据)

网友(2021-01-22):
消息的解析和格式化是个问题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。

之前 我一直用MQTT.FX

网友:
下载后微软自带的报病毒

网友:
你就是 那只 通讯猫   哈哈 用过 工具  很不错

网友:
有没有MQTT服务器,测试。

网友:
看到了通讯猫本猫

网友A(2021-03-03):
这个只能插网线测吗?有没有可以无线连接的那种呢?4G模组连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只能插网线测吗?有没有可以无线连接的那种呢?4G模组连接

只要走的是TCP/IP网络协议,跟你什么无线信道没关,有线 /WIFI/4G 都行

你说的是MQTT服务器吧,mq.tongxinmao.com  端口18830  模组连到这个服务器,发送消息

电脑客户端软件也连到这个服务器,订阅发送一样的主题就能收到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只要走的是TCP/IP网络协议,跟你什么无线信道没关,有线 /WIFI/4G 都行

你说的是MQTT服务器吧,mq.tongx ...

这么好呀,谢谢!

网友B:
请教下楼主我服务器上装的是EMQ  Broker 2.3.9 版本,在使用 WebSocket 连接 MQTT 服务器 ,使用WebSocket 总是连接失败,用官方的 MQTTX 连接也是无法连接,请教是什么原因?官方查了貌似不行。谢谢

EMQ 自带的 WebSocket 提示失败:

官方的 MQTTX 连接也是无法连接:

用通信猫调试连接1883端口都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下楼主我服务器上装的是EMQ  Broker 2.3.9 版本,在使用 WebSocket 连接 MQTT 服务器 ,使用WebSocket  ...

我用TCP客户端连了8083这个端口连不通

1、WS端口不对 (建议先在服务器本机测这个端口是否通的)
2、防火墙拉住了(最有可能,除了主机本身的防火墙,阿里云等还有防火墙要在WEB后台开端口)

网友:
WS端口应该没问题,我看插件 WS,WSS都开了的,唯一的就是看看服务器端这2个端口是否防火墙了。
谢谢,我再看看。

网友:
LZ 小心了 BXCXB容易收律师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只要走的是TCP/IP网络协议,跟你什么无线信道没关,有线 /WIFI/4G 都行

你说的是MQTT服务器吧,mq.tongx ...

多谢!
正在评估项目中引入MQTT的可行性。

网友:
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,EMQ更新到最新版,websocket还是无法连接。
服务器上防火墙也没有开启,检查端口都开启呢,很是奇怪。有懂的兄弟给看看啥情况。

网友C(2021-04-02):
二进制bin文件怎么传输啊

网友C:
老大,bin文件怎么传输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老大,bin文件怎么传输?

MQTT主用用于传输消息,不大适合于传输大文件 服务器也会有最大消息长度限制

MQTT可以传输二进制,当然也可以传输文件,读取文件填充PAYLOAD发送即可

也可以文件BASE64编码(有现成这种小软件)后字符串发送

我更愿意用HTTP协议传送文件,如果要通知其他客户端另外加上MQTT消息

这个只是个调试软件,目前没有收发文件功能。收发文件这种小众场景偏具体业务了一般自己实现

当然如果较多人反馈希望有这个功能后续也可以加上

网友D:
最近想学习MQTT,用STM32+4G模块,想问下大神,单片机是不是一样要上操作系统才比较方便实现,裸奔行不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最近想学习MQTT,用STM32+4G模块,想问下大神,单片机是不是一样要上操作系统才比较方便实现,裸奔行不行? ...

当然可以的,MQTT是TCP层上的一个应用层协议

很多嵌入式RTOS/开发包都内置MQTT组件的源码,比如ESP32的idf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二进制bin文件怎么传输啊

json 格式傳輸二進制不太合適,建議改用另外一個互聯網界常用格式 msgpack,用起來很簡單很方便,關鍵是二進制數據也可以直接傳輸。(服務器 javascript 庫我用的是 msgpack-ygoe)

msgpack 效率高開銷小、對 mcu 硬件更友好,更省硬件資源和電力,最重要的是擴展性比 json 好,而且也很通用。

msgpack 除了通訊,還可以做各種數據的打包:打包成文件、從文件恢復數據結構。

服務器也可以同時支持 json 和 msgpack,改動很小。

网友E:
我有一个服务器是centOS的,装了emqx用来测试的,启动mqtt服务器后正常的,但是过几天后mqtt服务就会死掉,不知道什么原因呢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我有一个服务器是centOS的,装了emqx用来测试的,启动mqtt服务器后正常的,但是过几天后mqtt服务就会死掉, ...

我这个200多天了,上一次重启是升级版本,这次估计也是要到下一次升级版本才重启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我这个200多天了,上一次重启是升级版本,这次估计也是要到下一次升级版本才重启。  ...

为什么我的会自动退出的呢?你有做什么样的配置吗?给些建议?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为什么我的会自动退出的呢?你有做什么样的配置吗?给些建议?谢谢!

没什么特别的配置,或者你可以看看日志之类的,找官方的技术支持帮你分析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