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硬盘被格后数据恢复方法

楼主(2021-01-22):
公司最近换电脑,数据直接硬盘对拷完成。今天发现有好多数据没有拷贝过来,原电脑准备送IT的,所以数据E盘全部格式化了。今天试了好几个恢复软件都只能按文件格式恢复,很多都没有名字了,先请教下大家,有没有可以把文件夹目录等结构都还原的软件或软件?万分感激!!!

网友:
用WINHEX试试。

网友:
等楼主测试结果

网友:
FINALDATA 可以把二级及以下的文件夹目录还原,
恢复速度超快,一般5分钟以内,一般只需简单扫描一下就可以恢复文件,

网友:
以前用的easy recovery 确实能恢复

不过现在被国产代理商代理后 软件比较难找了

网友:
easy recovery 曾经数次挽救了我的数据

网友:
单个文件有点大,只好拆了发,很多年前的版本,应该还能用

楼主:
谢谢各位,目前问题已经解决,昨天3个数据恢复软件跑了一晚上,刚才惊喜:Disk Genius V4.3.0专业版基本上还原了所有文件和文件夹。Easyrecovery V11.1只能按文件类型归档,并且很多文件名字按序号重命名了,Finaldata企业版V3.0可以还原一部分文件夹,但是不全,估计3成左右。

网友A:
不是有那 UNFORMAT 的工具吗?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有那 UNFORMAT 的工具吗?!

不试了,diskgenius已经全部恢复了我的数据,解决了大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