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结构体指针的问题求教

楼主(2021-01-22):
typedef struct {
int age;
int num;
}student;
student s[3] = { {1,2},{3,4},{5,6} };
student *p1 = &s;

printf("size of s = %d ,s[0]= %d \n", sizeof(s), (sizeof(s)/sizeof(s[0])));
printf("size of *p1 = %d ,size of p1 = %d \n", sizeof(*p1), sizeof(p1));
printf("size of student = %d \n", sizeof(student));

printf(" %d \n", *(s + 1));
student a = *(p1 + 1);
printf(" %d \n",a);
printf(" %d \n", a.age);
printf(" %d, %d \n",*s ,a.age);

以下是在VS2019是编译输出的结果
size of s = 24 ,s[0]= 3
size of *p1 = 8 ,size of p1 = 4
size of student = 8
1, 2

我的问题是a.age是3啊为啥打印2??????????

网友A:
你把结构体压进了 printf 的堆栈里,然后怪 %d 不给你显示?

我用 VS2005 调试给你看,以下截图是最后一行 printf 执行时,跟踪进 printf 的结果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结构体压进了 printf 的堆栈里,然后怪 %d 不给你显示?

我用 VS2005 调试给你看,以下截图是最后一行 ...

大师受小弟一拜。

网友:
很多高手都说过    多调试才能进步,今天算见识到了,厉害

网友B:
“关于结构体指针的问题求教”标题不合格。请自行修改。

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。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,“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?”是合格的标题。不合格举例:
    1: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
    2:救命啊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把结构体压进了 printf 的堆栈里,然后怪 %d 不给你显示?

我用 VS2005 调试给你看,以下截图是最后一行 ...

高手历害

网友C:
我在DEV-C++ 实际测试是3

size of int = 4 ,

size of s = 24 ,number of s = 3
size of *p1 = 8 ,size of p1 = 8
size of student = 8
*(s+1)= 3
a = 3
a.age =  3
*s=  1  , a.age = 3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关于结构体指针的问题求教”标题不合格。请自行修改。

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。如你要问AVR ...

老大,本人初学对编程刚入门。问题不知道该怎么描述。手机端不知道怎么更该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我在DEV-C++ 实际测试是3

size of int = 4 ,

仔细看,你的 sizeof p1 = 8

代表着你这个 DEV C++ 运行的都是 64bit 指针,这个和我以及 LZ 使用的 VS 系列 32bit 指针有区别。

32bit-printf:
printf(" %d, %d \n", *s      , a.age);
//Addr:00H           04H 08H   0CH
//Parm:              %d  %d

64bit-printf:
printf(" %d, %d \n", *s      , a.age);
//Addr:00H           08H 0CH   10H
//Parm:              %d        %d

printf 的堆栈规则是:以首个参数宽度为标准,后续参数依次偏移同样宽度。
对于 32bit 就是依次偏移 4 字节,于是加载到了 *s 里边的数据;
对于 64bit 就是依次偏移 8 字节,于是仅仅加载了 *s 前四个字节,下一个就加载到了 a.age.

一切祸根皆源于 %d 和 *s 不匹配,而且还是向堆栈里压这种长度说不准的结构体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仔细看,你的 sizeof p1 = 8

代表着你这个 DEV C++ 运行的都是 64bit 指针,这个和我以及 LZ 使用的 VS  ...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Ap26EOp40TfFV4Ots8Nkvg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在DEV-C++ 实际测试是3

size of int = 4 ,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Ap26EOp40TfFV4Ots8Nkvg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仔细看,你的 sizeof p1 = 8

代表着你这个 DEV C++ 运行的都是 64bit 指针,这个和我以及 LZ 使用的 VS  ...

请接下我的膝盖。。。

我一直在写下位机,没有考虑这么深

网友:
哇,写这么复杂,看得我头晕

网友:
我在想这样乱用指针好吗,各种编译器的不同会引起各种不兼容问题。

网友D:
printf 结构体也是人才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printf 结构体也是人才。。。

小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