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,国产不到3毛钱的74HC595有坑吗?

楼主(2021-01-23):
IO脚不够用,只能用595扩充了,低成本,低利润产品,只能选便宜的了
IO翻转速度100HZ,3.3V供电。
正规国内厂家应该没啥大问题吧!

网友A:
极端环境跑2mhz也没问题,25度室内环境可以跑30mhz。国产可能esd差些,其它没区别。

网友:
https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 ... 7&highlight=595

网友:
国产的595参数很乱,有的速度达不到标准,有的是最低工作电压达不到标准,曾经入过速度达不到标准的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极端环境跑2mhz也没问题,25度室内环境可以跑30mhz。国产可能esd差些,其它没区别。 ...

要求不高,就是驱动三极管,做开关而已

网友B:
不要求速度的话,1毛钱的HC595都可以,
不过偶然会出现不知啥原因突然就坏,我的HC595一直在铝盒中,只是驱动ULN2003,离继电器有1cm远,前面还有多级稳压.

网友:
之前看到论坛上有人 发现国产个别595 有些型号  逻辑和 进口的不太一致

网友:
100Hz有啥问题, 路边LED广告牌什么的都是595, 可能都上MHz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要求速度的话,1毛钱的HC595都可以,
不过偶然会出现不知啥原因突然就坏,我的HC595一直在铝盒中,只是驱动UL ...

输出坏?那可能是晶圆偷工减料了,本来该几um的输出mos被缩成几百nm的mos了,或者esd缩了。。这样长期带重载工作妥妥的早衰。

网友:
没有问题的. 国产的有专门驱动高压LED的595,OC输出, 不要买到这种就好

网友:
3毛钱 还不如加个 MCU

网友:
有坑,太贵了

网友:
国产的595大量用的话损坏率高,估计大把拆机的。不如用国产恒流ic驱动,16位输出价格2毛以内,成熟可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