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指点,如何把 LINE IN 音频输入 转成HDMI音频输出,需用哪到哪些型号的芯片

楼主(2021-01-23):
求大神指点,如何把 LINE IN 音频输入 转成HDMI音频输出,需用哪到哪些型号的芯片
我想把手机的3.5输出的音频,经过一个模块板,转成HDMI音频输出的

Input :  3.5模拟音频              output: HDMI数字音频

网友A:
貌似不能单独编码的,很多HDMI音频混合器都是没有视频就无法混合,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参考AV转HDMI方案貌似最简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貌似不能单独编码的,很多HDMI音频混合器都是没有视频就无法混合,仅供参考。 ...

市面上有这样的产品在卖的,不用带视频的,只是哪产品功能有点多,我想看看能怎么样最简化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