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正点原子FPGA连载】第八章流水灯实验

楼主(2021-01-23):
1)实验平台:正点原子超越者FPGA开发板
2)  章节摘自【正点原子】超越者之FPGA开发指南
3)购买链接: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&id=631660290421
4)全套实验源码+手册+视频下载地址:http://www.openedv.com/docs/boards/fpga/zdyz-chaoyuezhe.html
5)正点原子官方B站:https://space.bilibili.com/394620890
6)正点原子FPGA技术交流群:905624739

第八章流水灯实验

流水灯作为一个经典的入门实验,其地位堪比编程界的“Hello World”。对于很多电子工程师来说,流水灯都是他们在硬件上观察到的第一个实验现象。流水灯是指多个LED灯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,顺序点亮并熄灭,周而复始形成流水效果。本章我们同样通过流水灯实验,带你进入FPGA的精彩世界。
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:
88.1 简介
8.2 实验任务
8.3 硬件设计
8.4 程序设计
8.5 下载验证

8.1简介
LED,又名发光二极管。LED灯工作电流很小(有的仅零点几毫安即可发光),抗冲击和抗震性能好,可靠性高,寿命长。由于这些优点,LED灯被广泛用在仪器仪表中作指示灯、液晶屏背光源等诸多领域。
不同材料的发光二极管可以发出红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、白这八种颜色的光。图 8.1.1是可以发出黄、红、蓝三种颜色的直插型二极管实物图,这种二极管长的一端是阳极,短的那端是阴极。图 8.1.2是开发板上用的贴片发光二极管实物图。贴片二极管的正面一般都有颜色标记,有标记的那端就是阴极。

图 8.1.1 发光二极管实物图

图 8.1.2 贴片发光二极管实物图

发光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一样具有单向导电性。给它加上阳极正向电压后,通过5mA左右的电流就可以使二极管发光。通过二极管的电流越大,发出的光亮度越强。不过我们一般将电流限定在3~20mA之间,否则电流过大就会烧坏二极管。
8.2实验任务
本节实验任务是使超越者开发板上的4个LED灯顺序点亮并熄灭,循环往复产生流水的现象。
8.3硬件设计
发光二极管的原理图如图 8.3.1所示,LED0到LED3这4个发光二极管的阴极都连到地(GND)上,阳极分别与FPGA相应的管脚相连。原理图中LED与地之间的电阻起到限流作用。

图 8.3.1 LED灯硬件原理图

本实验中,系统时钟、按键复位以及LED端口的管脚分配如下表 8.3.1所示:
表 8.3.1 流水灯实验管脚分配

对应的 UCF 约束语句如下:
# PlanAhead Generated physical constraints
NET "sys_clk" LOC = N8 | IOSTANDARD = "LVCMOS33";
NET "sys_rst_n" LOC = G16 | IOSTANDARD = "LVCMOS33";
NET "led[0]" LOC = T5 | IOSTANDARD = "LVCMOS33";
NET "led[1]" LOC = M6 | IOSTANDARD = "LVCMOS33";
NET "led[2]" LOC = M7 | IOSTANDARD = "LVCMOS33";
NET "led[3]" LOC = T3 | IOSTANDARD = "LVCMOS33";

8.4程序设计
由于二极管的阳极分别与FPGA相应的管脚相连,只需要改变与LED灯相连的FPGA管脚的电平,LED灯的亮灭状态就会发生变化。当FPGA管脚为高电平时,LED灯点亮;为低电平时,LED灯熄灭。
本次设计的模块端口及信号连接如图 8.4.1所示:

图 8.4.1 流水灯模块原理图

由于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,流水灯状态变换间隔时间最好不要低于0.1s,否则就不能清晰地观察到流水效果。这里我们让流水灯每间隔0.2s变化一次。在程序中需要用一个计数器累加计数来计时,计时达0.2s后计数器清零并重新开始计数,这样就得到了固定的时间间隔。每当计数器计数满0.2s就让led灯发光状态变化一次。
流水灯模块的代码如下:
1  module flow_led(
2      input               sys_clk  ,  //系统时钟
3      input               sys_rst_n,  //系统复位,低电平有效
4
5      output  reg  [3:0]  led         //4个LED灯
6      );
7
8  //reg define
9  reg [23:0] counter;
10
11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12 //**                    main code
13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14
15 //计数器对系统时钟计数,计时0.2秒
16 always @(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) begin
17     if (!sys_rst_n)
18         counter <= 24'd0;
19     else if (counter < 24'd1000_0000)
20         counter <= counter + 1'b1;
21     else
22         counter <= 24'd0;
23 end
24
25 //通过移位寄存器控制IO口的高低电平,从而改变LED的显示状态
26 always @(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) begin
27     if (!sys_rst_n)
28         led <= 4'b0001;
29     else if(counter == 24'd1000_0000)
30         led[3:0] <= {led[2:0],led[3]};
31     else
32         led <= led;
33 end
34
35 endmodule

本程序中输入时钟为50MHz,所以一个时钟周期为20ns(1/50MHz)。因此计数器counter通过对50MHz系统时钟计数,计时到0.2s,需要累加0.2s/20ns=10000000次。在代码第22行,每当计时到0.2s计数器清零一次。
同时,每当计数器计数到10000000时,将各个LED灯的状态左移一位,并将最高位的值移动到最低位,循环往复。其他时间,LED灯的状态不变。如代码中第29至32行所示。
需要说明的是,led的初始值必须是一位为1,其它位为0,在循环左移的过程中才会呈现流水灯的效果;而如果led的初始值为0,则左移后led的状态仍然为0。代码中led的初始值是由复位信号(sys_rst_n)控制的,如代码中第27行和第28行所示。这里的复位信号对应的就是板载的复位按键,尽管在上电后没有按下复位按键,由于FPGA芯片内部有一个上电检测模块,一旦检测到电源电压超过检测门限后,就产生一个上电复位脉冲(Power On Reset)送给所有的寄存器,led的初始值就是在这个时候复位成4’b0001的。
我们在Modelsim中对流水灯程序进行仿真,为了减少仿真过程所需要的时间,将流水灯状态变化的间隔时间修改为0.1ms。仿真得到的波形图如图 8.4.2所示,led端口寄存器的值按照0001→0010→0100→1000→0001的顺序变化,对应的各个LED灯的接口电平依次改变。

图 8.4.2  Modelsim仿真波形图

仿真过程用到的测试程序如下所示:
1  `timescale  1ns/1ns                // 定义仿真时间单位1ns和仿真时间精度为1ns
2
3  module  flow_led_tb;               // 测试模块
4
5  //parameter  define
6  parameter  T = 20;                 // 时钟周期为20ns
7
8  //reg define
9  reg  sys_clk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时钟信号
10 reg  sys_rst_n;                    // 复位信号
11
12 //wire define
13 wire  [3:0]  led;
14
15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16 //**                    main code
17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18
19 //给输入信号初始值
20 initial begin
21     sys_clk            = 1'b0;
22     sys_rst_n          = 1'b0;     // 复位
23     #(T+1)  sys_rst_n  = 1'b1;     // 在第21ns的时候复位信号信号拉高
24 end
25
26 //50Mhz的时钟,周期则为1/50Mhz=20ns,所以每10ns,电平取反一次
27 always #(T/2) sys_clk = ~sys_clk;
28
29 //例化led模块
30 flow_led  u0_flow_led (
31     .sys_clk     (sys_clk  ),
32     .sys_rst_n   (sys_rst_n),
33     .led         (led      )
34 );
35
36 endmodule

8.5下载验证
首先我们打开流水灯工程,在工程所在的路径下打开flow_led/prj/flow_led文件夹,在里面找到“flow_led.xise”并双击打开。注意工程所在的路径名只能由字母、数字以及下划线组成,不能出现中文、空格以及特殊字符等。flow_led工程打开后如图 8.5.1所示。

图 8.5.1 流水灯工程

工程打开后双击“Configure Target Device”一栏中的“Manage Configuration Project(iMAPCT)” (上图红框位置),在弹出的界面中双击“Boundary Scan”,下载界面如图 8.5.2所示。

图 8.5.2 程序下载界面

如下图 8.5.3所示。将Xilinx下载器一端连接电脑,另一端与开发板上的JTAG下载口连接,然后连接电源线。

图 8.5.3 超越者开发板实物图

打开电源开关,接下来我们下载程序,验证流水灯功能。
开发板电源打开后,点击工具栏中的“Initialize chain”图标(图 8.5.4红框位置),添加工程目录下的“flow_led.bit”文件。然后双击“Program”将工程编译完成后得到的bit文件下载到开发板中,如图 8.5.5所示。

图 8.5.4 硬件连接

图 8.5.5 程序下载完成界面

下载完成后,就能在开发板上看到流水灯的效果如下图所示。

图 8.5.6 流水灯效果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