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正点原子FPGA连载】第十章按键控制蜂鸣器实验

楼主(2021-01-23):
1)实验平台:正点原子超越者FPGA开发板
2)  章节摘自【正点原子】超越者之FPGA开发指南
3)购买链接: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&id=631660290421
4)全套实验源码+手册+视频下载地址:http://www.openedv.com/docs/boards/fpga/zdyz-chaoyuezhe.html
5)正点原子官方B站:https://space.bilibili.com/394620890
6)正点原子FPGA技术交流群:905624739

第十章按键控制蜂鸣器实验

蜂鸣器(Buzzer)是现代常用的一种电子发声器,主要用于产生声音信号。蜂鸣器在生活中已经得到广泛使用,其典型应用包括医疗,消防等领域的各种报警装置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警报器等。本章我们主要学习如何使用按键来控制蜂鸣器发声。
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:
1010.1  简介
10.2  实验任务
10.3  硬件设计
10.4  程序设计
10.5  下载验证

10.1简介
蜂鸣器按照驱动方式主要分为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,其主要区别为蜂鸣器内部是否含有震荡源。一般的有源蜂鸣器内部自带了震荡源,只要通电就会发声。而无源蜂鸣器由于不含内部震荡源,需要外接震荡信号才能发声。

图 10.1.1  左边为有源蜂鸣器 右边为无源蜂鸣器

图 10.1.2  本次实验使用的有源蜂鸣器

如图 10.1.1所示,从外观上看,两种蜂鸣器很相似,如将两种蜂鸣器的引脚都朝上放置,可以看出有绿色电路板的一种是无源蜂鸣器,没有电路板而用黑胶封闭的一种是有源蜂鸣器。
相较于有源蜂鸣器,无源蜂鸣器成本更低,且发声频率可控。而有源蜂鸣器控制相对简单,由于内部自带震荡源,只要加上合适的直流电压即可发声。本次实验使用的蜂鸣器为图 10.1.2中的有源蜂鸣器。
10.2实验任务
本节实验任务是使用按键控制蜂鸣器发声。初始状态为蜂鸣器鸣叫,按下开关后蜂鸣器停止鸣叫,再次按下开关,蜂鸣器重新鸣叫。
10.3硬件设计

图 10.3.1 蜂鸣器控制电路原理图

本实验的管脚分配如下表所示:

图 10.3.2 按键控制蜂鸣器管脚分配图

对应的 UCF 约束语句如下:
# PlanAhead Generated physical constraints
NET "sys_clk" LOC = N8 | IOSTANDARD = "LVCMOS33";
NET "sys_rst_n" LOC = G16 | IOSTANDARD = "LVCMOS33";
NET "key" LOC = P5 | IOSTANDARD = "LVCMOS33";
NET "beep" LOC = P4 | IOSTANDARD = "LVCMOS33";

10.4程序设计
由实验任务可知,我们只需要在按键按下时改变蜂鸣器的鸣叫状态,但实际上在按键按下的过程中存在按键抖动的干扰,体现在数字电路中就是不断变化的高低电平,为避免在抖动过程中采集到错误的按键状态,我们需要对按键数据进行消除抖动处理。因此本系统应至少包含按键消抖模块和蜂鸣器控制模块,按键控制蜂鸣器系统框图如图 10.4.1所示。

图 10.4.1 按键控制蜂鸣器系统框图

这里我们补充下如何查看软件生成的模块端口及信号连接图。首先在对工程进行编译,然后双击【Synthesize - XST】下的【View RTL Schematic】,选择第二个选项【Start with a schematic of the top-level block】,点击OK,如图 10.4.2所示:

图 10.4.2 打开端口及信号连接图

稍后就可以看到软件生成的模块端口及顶层信号连接图了,双击顶层信号连接图,即可看到各个模块之间的信号连接图,如图 10.4.3所示:

图 10.4.3 端口及信号连接图

需要注意的是,必须已经执行过综合或编译之后,才能打开模块端口及信号连接图。打开之后,按下键盘的【Ctrl】键,滚动鼠标的滚轮可以对生成的连接图进行放大和缩小,就可以比较清晰地查看各个模块端口信号的连接。
由图 10.4.3的连接图可知,顶层模块例化了以下两个模块:按键消抖模块(key_debounce)和蜂鸣器控制模块(beep_control)。顶层模块(top_key_beep)完成了对另外两个模块的例化。按键消抖模块主要起到延时采样,防止按键抖动的干扰。蜂鸣器控制模块通过对按键信号的识别,起到控制蜂鸣器鸣叫的作用。
按键消抖模块(key_debounce):对按键信号延时采样,将消抖后的按键信号和按键数据有效信号输出至beep_control模块。
蜂鸣器控制模块(beep_control):根据输入的按键信号和按键数据有效信号,来控制蜂鸣器的鸣叫。
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下按键消抖的原理。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开关为机械弹性开关,当我们按下或松开按键时,由于弹片的物理特性,不能立即闭合或断开,往往会在断开或闭合的短时间内产生机械抖动,消除这种抖动的过程即称为按键消抖。
按键消抖可分为硬件消抖和软件消抖。硬件消抖主要使用RS触发器或电容等方法实现消抖,一般在按键较少时使用。软件消抖的原理主要为按键按下或松开后延时5ms—20ms采样,也可以在检测到按键状态稳定后采样,即避开抖动区域后再采样,如图 10.4.4所示。

图 10.4.4 按键消抖原理图

顶层模块代码如下:
1  module top_key_beep(
2        input        sys_clk,       //时钟信号50Mhz
3        input        sys_rst_n,     //复位信号
4
5        input        key,           //按键信号
6        output       beep           //蜂鸣器控制信号
7        );
8
9  //wire define
10 wire key_value;
11 wire key_flag;
12
13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14 //**                    main code
15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16
17 //例化按键消抖模块
18 key_debounce u_key_debounce(
19     .sys_clk        (sys_clk),
20     .sys_rst_n      (sys_rst_n),
21
22     .key            (key),
23     .key_flag       (key_flag),
24     .key_value      (key_value)
25     );
26
27 //例化蜂鸣器控制模块
28 beep_control u_beep_control(
29     .sys_clk        (sys_clk),
30     .sys_rst_n      (sys_rst_n),
31
32     .key_flag       (key_flag),
33     .key_value      (key_value),
34     .beep           (beep)
35     );
36
37 endmodule

在顶层模块中例化了按键消抖模块和按键控制蜂鸣器模块。
按键消抖模块代码如下:
1  module key_debounce(
2      input            sys_clk,          //外部50M时钟
3      input            sys_rst_n,        //外部复位信号,低有效
4
5      input            key,              //外部按键输入
6      output reg       key_flag,         //按键数据有效信号
7      output reg       key_value         //按键消抖后的数据
8      );
9
10 //reg define
11 reg [31:0] delay_cnt;
12 reg        key_reg;
13
14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15 //**                    main code
16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17 always @(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) begin
18     if (!sys_rst_n) begin
19         key_reg   <= 1'b1;
20         delay_cnt <= 32'd0;
21     end
22     else begin
23         key_reg <= key;
24         if(key_reg != key)             //一旦检测到按键状态发生变化(有按键被按下或释放)
25             delay_cnt <= 32'd1000000;  //给延时计数器重新装载初始值(计数时间为20ms)
26         else if(key_reg == key) begin  //在按键状态稳定时,计数器递减,开始20ms倒计时
27                  if(delay_cnt > 32'd0)
28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cnt <= delay_cnt - 1'b1;
29                  else
30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cnt <= delay_cnt;
31              end
32     end
33 end
34
35 always @(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) begin
36     if (!sys_rst_n) begin
37         key_flag  <= 1'b0;
38         key_value <= 1'b1;
39     end
40     else begin
41         if(delay_cnt == 32'd1) begin   //当计数器递减到1时,说明按键稳定状态维持了20ms
42             key_flag  <= 1'b1;         //此时消抖过程结束,给出一个时钟周期的标志信号
43             key_value <= key;          //并寄存此时按键的值
44         end
45         else begin
46             key_flag  <= 1'b0;
47             key_value <= key_value;
48         end
49     end
50 end
51
52 endmodule

程序中第25行不断检测按键状态,一旦发现按键状态发生改变,就给计数器delay_cnt赋初值1000000。在按键状态不发生改变时,delay_cnt递减从而实现倒计时的功能,在倒计时过程中,一旦检测到按键状态发生改变,则说明有抖动产生,此时重新给delay_cnt赋初值,并开始新一轮倒计时。在50Mhz时钟驱动下,delay_cnt若能由1000000递减至1,则说明按键状态保持稳定时间达20ms,此时输出一个时钟周期的通知信号key_flag,并将此时的按键数据寄存输出。
蜂鸣器控制模块的代码如下:
1   module beep_control(
2        //input
3        input        sys_clk,     //系统时钟
4        input        sys_rst_n,   //复位信号,低电平有效
5        input        key_flag,    //按键有效信号
6        input        key_value,   //按键信号
7        //output
8        output  reg  beep         //蜂鸣器控制信号
9    );
10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11 //**                    main code
12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13     always @ (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)
14     begin
15       if(!sys_rst_n)
16           beep <= 1'b1;
17       else if(key_flag && (~key_value))  //判断按键是否有效按下
18           beep <= ~beep;
19     end
20  endmodule

beep初始状态为高电平,蜂鸣器鸣叫,当检测到按键有效信号key_flag为高电平,同时按键信号key_value为低电平时说明按键被有效按下,此时beep取反,蜂鸣器停止鸣叫。当按键再次按下时,beep再次取反,蜂鸣器重新开始鸣叫。
为了验证我们的程序,我们在modelsim内对代码进行仿真。
Test bench模块代码如下
1 `timescale 1 ns/ 1 ns
2  module tb_top_key_beep();
3
4  //parameter define
5  parameter T = 20;
6
7  //reg define
8  reg  key;
9  reg  sys_clk;
10 reg  sys_rst_n;
11 reg  key_value;
12
13 // wire define
14 wire beep;
15
16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17 //**                    main code
18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19
20 //给信号初始值
21 initial begin
22     ke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= 1'b1;
23     sys_clk                      <= 1'b0;
24     sys_rst_n                    <= 1'b0;
25     #20           sys_rst_n      <= 1'b1;  //在第20ns的时候复位信号信号拉高
26     #30           key            <= 1'b0;  //在第50ns的时候按下按键
27     #20           key            <= 1'b1;  //模拟抖动
28     #20           key            <= 1'b0;  //模拟抖动
29     #20           key            <= 1'b1;  //模拟抖动
30     #20           key            <= 1'b0;  //模拟抖动
31     #170          key            <= 1'b1;  //在第300ns的时候松开按键
32     #20           key            <= 1'b0;  //模拟抖动
33     #20           key            <= 1'b1;  //模拟抖动
34     #20           key            <= 1'b0;  //模拟抖动
35     #20           key            <= 1'b1;  //模拟抖动
36     #170          key            <= 1'b0;  //在第550ns的时候再次按下按键
37     #20           key            <= 1'b1;  //模拟抖动
38     #20           key            <= 1'b0;  //模拟抖动
39     #20           key            <= 1'b1;  //模拟抖动
40     #20           key            <= 1'b0;  //模拟抖动
41     #170          key            <= 1'b1;  //在第800ns的时候松开按键
42     #20           key            <= 1'b0;  //模拟抖动
43     #20           key            <= 1'b1;  //模拟抖动
44     #20           key            <= 1'b0;  //模拟抖动
45     #20           key            <= 1'b1;  //模拟抖动
46 end
47
48 //50Mhz的时钟,周期则为1/50Mhz=20ns,所以每10ns,电平取反一次
49  always # (T/2) sys_clk <= ~sys_clk;
50
51 //例化key_beep模块
52 top_key_beep u1 (
53  .beep       (beep),
54  .key        (key),
55  .sys_clk    (sys_clk),
56  .sys_rst_n  (sys_rst_n)
57 );
58
59 endmodule

仿真波形图如下:

图 10.4.5 仿真波形图

测试代码中,为了方便仿真波形的查看,将按键消抖模块中的延时采样的延时时间改为四个时钟周期(将按键消抖模块中的第25行代码 delay_cnt <= 32'd1000000; 改为delay_cnt <= 32'd4;)。tb_key_beep模块中第22行到第45行为信号的激励。从图 10.4.5可以看到,第50ns时,将key拉低,并在50至130ns时模拟按键抖动,可见在按键抖动停止后的第4个时钟周期时,key_flag出现一个时钟周期的高电平,同时beep被拉低(蜂鸣器停止鸣叫);在第300ns时松开按键,随后模拟按键抖动,同理可知在抖动结束后的第四个时钟周期,key_flag信号被拉高。读者可以仔细观察仿真波形结合代码深入理解,仔细体会key_flag信号和key信号之间的关系。
10.5下载验证
首先我们打开按键控制蜂鸣器工程,在工程所在的路径下打开key_beep/prj/key_beep文件夹,在里面找到“key_beep.xise”并双击打开。注意工程所在的路径名只能由字母、数字以及下划线组成,不能出现中文、空格以及特殊字符等。key_beep工程打开后如图 10.5.1所示。

图 10.5.1 按键控制蜂鸣器工程

工程打开后双击“Configure Target Device”一栏中的“Manage Configuration Project(iMAPCT)” (上图红框位置),在弹出的界面中双击“Boundary Scan”,下载界面如图 10.5.2所示。

图 10.5.2 程序下载界面

如下图 10.5.3所示。将Xilinx下载器一端连接电脑,另一端与开发板上的JTAG下载口连接,然后连接电源线。

图 10.5.3 超越者开发板实物图

打开电源开关,接下来我们下载程序,验证按键控制蜂鸣器功能。
开发板电源打开后,点击工具栏中的“Initialize chain”图标(图 10.5.4红框位置),添加工程目录下的“key_beep.bit”文件。然后双击“Program”将工程编译完成后得到的bit文件下载到开发板中,如图 10.5.5所示。

图 10.5.4 硬件连接

图 10.5.5 程序下载完成界面

下载完成后,就能在开发板上看到按键控制蜂鸣器的效果如下图所示。

图 10.5.6 按键控制蜂鸣器效果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