空调插电不通电可能是什么故障

楼主(2021-01-23):
墙插不太紧,壁挂空调开开关关几次后彻底不通电了,现在换了一个插座面板,确定装好了,用别的电器试过有电,但是空调还是不通电,不知道是不是控制板烧了?

网友:
保险看看。有电进入控制板

楼主:
把面板拆了,抽出主板,发现3.15A带引线保险烧了,买了保险座和保险丝在路上,过几天换上试试

楼主:
保险换上了,可以开机,但是制热没一会儿又烧了。

楼主:
又换一个保险丝,能开机,制热模式外机风扇响但不不制热,关机瞬间室外机接线处打火,然后内机保险又烧了,这是压缩机挂了吗?定频机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又换一个保险丝,能开机,制热模式外机风扇响但不不制热,关机瞬间室外机接线处打火,然后内机保险又烧了, ...

坐标,如果太冷的话,可能压缩机保护

楼主:
彻底搞掂。外机电线包胶带(可能是安装的时候切破皮了)部位可能进水了,五芯线最粗的两根短路打火黑掉了。赶紧上街买2.5平方线顶上,焊锡焊接+线耳+704胶+热缩管+电工胶布,完美解决。

网友:
外机是要做好绝缘,不然容易接触不好

网友:
高空作业,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