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试发现5寸一体屏,WIFI模块串口设计有问题

楼主(2021-01-23):
功能测试:
TK499当作一个透传设备,把串口2接收到的的WIFI的内容,转发到串口1,串口1收到的内容转发到串口2:串口1外挂设备如果收到内容,就回应一条信息给TK499,tk499把回应信息转发到WIFI模块。

单独测试串口1正常,串口2都正常,但串口1外接一个设备,作应答时就不正常。

调试发现,如果使用逻辑分析仪时,接上测试勾子,就正常通讯了。

会不会WIFI串口没有上拉电阻引起的,加

测试没效果。

把WIFI与TK499连接电阻改成200,

更换后,测试转发2数据 一切正常。

网友A:
问下那个黄色的图案时间久了会不会变黑

网友:
看样子你的板子地没有连好。这个问题非常常见。

网友B:
应该是上拉问题,别的项目遇到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上拉问题,别的项目遇到过

不是上拉,是接入MCU的电阻,值太大了,改小就正常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问下那个黄色的图案时间久了会不会变黑

沉金板,表面不会氧化变黑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沉金板,表面不会氧化变黑

土豪

网友:
小猪佩奇板子纹,从此就是社会人

网友:
为啥不示波器看一眼波形到底是什么样子

网友:
8266我遇到过复位脚和MCU并一起概率复位失败的,后来用IO控制就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