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使用视觉识别led指示灯的方案

楼主(2021-01-23):
设备有led指示灯,指示灯使用颜色和闪烁来提示信号。

目前需要自己设计一套方案,间接检测设备当前状态,现在使用光敏器件进行检测并识别信号。

现在想再做一个用摄像头的方案,实时采集信号指示灯的图片,然后图像处理分析,得到设备状态。

当前只用过树莓派,树莓派太贵了。请坛友推荐一下其他的硬件方案。

网友A:
用到摄像头的都不会便宜,推荐OpenMV方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到摄像头的都不会便宜,推荐OpenMV方案。

看了下,opemmv挺贵呢,需要三百元左右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看了下,opemmv挺贵呢,需要三百元左右

k210 估计一百不到可以搞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k210 估计一百不到可以搞定

香橙派如何?最便宜的好像不足百元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香橙派如何?最便宜的好像不足百元

估计1分钱lz都嫌贵

网友D:
用颜色识别传感器简单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估计1分钱lz都嫌贵

别这么说。我对能跑linux级别的处理器不是很了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颜色识别传感器简单点

现在就是用的类似传感器。
只是机器种类多,通用适配性不是很好。硬件改动频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k210 估计一百不到可以搞定

了解了一下k210,感觉很好。买套开发版研究一下。

非常感谢你的建议。

网友E:
考虑一下红外通信

网友:
3个光敏电阻加 3个滤光片 便宜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考虑一下红外通信

没明白红外在这里怎么个用法

网友F:
某宝有专门检测LED灯的采集器,用光纤导光的。不过比较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某宝有专门检测LED灯的采集器,用光纤导光的。不过比较贵。

我不仅要检测led,还有液晶上的一些表明状态的图文也要检测

谢谢你的建议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不仅要检测led,还有液晶上的一些表明状态的图文也要检测

谢谢你的建议 ...

这样肯定要视觉了。

网友:
要不考虑使用近期出产的那不到 4 USD 的 Raspberry PI Pico,但这板貌似不支持摄像头就是了。

网友:
给你老板说老老实实用一台工控机来解决,不要想成本了

网友:
工控机最实用

网友:
还要检测图文? 那没办法了...

设备那边能改么, 把需要发送的信息自己编个码, 调制到38k载波上再驱动LED, 接收端用现成的红外解码芯片直接出基带.

网友:
自己做个OPENMV不就行了  一个STM32 加个摄像头 成本也没有多少  当然这是需要自己画电路板 如果买现成的 那就得多花钱

网友:
树莓派都觉得贵这活干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