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三极管驱动直流电机(小风扇)的电路问题?

楼主(2021-01-24):
之前在看一块上有 PWM + 三极管 的 直流小风扇调整电路,风扇是那种12V小功率的风扇,有几台并联起来360mA左右,将电路抄出来感觉不太对。
二极的位置好像不对,但我反复确认没有抄错。

这个是路是一款加湿机上的风扇电路,应该是大量出过货的。

问下大家这个电路有问题吗?  我想实现PWM +三极管 调速,怎么设计电路才稳定。

网友:
二极管是对的,就这样超稳定

网友:
二极管一般反并在电机两端。电容正一般应该接电源侧。三极管也没下拉。
看不懂这个电路了

网友:
可以这样理解

网友A:
lz是觉得有啥问题

网友B:
二极管位置没有错,就是交流续流的。
4楼就是在开关断掉时候的路径。
但是这个电路设计的不算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z是觉得有啥问题

我理解的是像三楼那样的接法。这种接法看不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二极管位置没有错,就是交流续流的。
4楼就是在开关断掉时候的路径。
但是这个电路设计的不算好。 ...

有更好的建议吗?

网友C:
楼主不要用这个图比较好,Q4直接短路C7放电怎么能称之为一个正确的设计呢?(实际不会烧不能成为这么用的理由)
一般来说驱动继电器的那个电路就可以了吧,虽然线性不太好(因风扇内部的电容),老一些的PC风扇(3线风扇无PWM引脚的)调速电路是线性的专门的IC,当时看到板子上的IC型号不记得了(记得有国产的)。

粘几个PDF,楼主可以参考下:

网友:
C7,D14的位置应该抄错了

网友:
C7难道是帮助马达在上电瞬间启动.D14应该是调试电路用的(防止反接)

实际应用中真的没见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不要用这个图比较好,Q4直接短路C7放电怎么能称之为一个正确的设计呢?(实际不会烧不能成为这么用的理 ...

好资料,谢谢

网友:
续流二极管与电机反向并联。三极管ce不能并联大容量电解电容的。比如三极管从截止到饱和首先就是短路电解电容,请问短路电流多大。12v减去ce饱和压降0.2v除以电解电容esr。

ps:
你是pwm控制有刷直流电机还是无刷直流电机。如果是无刷最好选择带调速的那样好控制。

网友:
普通风扇调速效果并不好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把电容,二极管都并在电机两端.  楼主的图中电容调速时频繁短路,充电, 寿命堪忧

网友(2021-04-01):
C7 接到电源正端,二极管是吸收感应电动势的,在风扇停止的时候会有感应电动势,靠这个二极管续流。二极管并联在风扇的两个脚上。

网友(2022-01-13):
就是抄错了不用怀疑。相信自己设计是对的,没必要去抄。
二极管并联在马达上,电容并联在输入电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