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做一个40w小电源。环境温度150度用的,成本1000元下的来吗?

楼主(2021-01-24):
以前没有玩过电源,现在想做一个,主要是高温150度环境下用,宽电输入20v到110v,输出30多伏,40w,隔离的,剖析了一个类似电源,器件还好说,就是磁芯要150度环境下,这个一般找什么磁芯啊?最后还有成本1000元可以不?

网友:
150度环境温度貌似硅基芯片都不太好使了吧?要不然就只能留足够多余量?

网友:
空心线圈啊,不要磁芯,1000元也够了,呵
就像无线充电一样

网友:
改变环境可以不?装个半导体制冷啥的

网友:
铁硅铝或者铁镍钼磁环绕,耐温200℃以上,线要高温的才行

网友:
你是石油井下设备吗?你可以看一下西安蓝欣专门做井下电源的,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的175℃

网友A:
拆个二手的卫星看一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拆个二手的卫星看一下。

。。。还得先找马斯克借火箭。地上都是新卫星,没二手的吧?

网友:
高温器件也不好找.比较贵.

网友C:
你看下 Tdk的磁环,我记得用到175℃也可以。

网友:
150 很多器件都是极限了,物料材料决定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看下 Tdk的磁环,我记得用到175℃也可以。

其他元器件的温度不需考虑?

网友:
用三极管堆吧  另外可以找ti的高温器件

网友:
软磁合金磁环可行?

网友:
第一次做就做这么难的啊

网友:
楼主看一下有没有现成的买吧。

自己搞,不要说1000,10万都可能搞不出来。

网友:
楼主是在搞火星探测器的电源吗?常规材料都到达极限温度了,就算搞出来了你确定单片机等其它材料也能在这个温度使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。。。还得先找马斯克借火箭。地上都是新卫星,没二手的吧?

要过年了,坛友早去早回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其他元器件的温度不需考虑?

肯定是需要的,楼主说了其他器件好解决,主要是磁环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测井仪器用的,如果不是专业做这种特种电源的,建议直接买。西安蓝欣有在做。我以前做测井仪器的时候用过不少。

网友:
成本1000搞不定,一个35V 220uF钽电容都要180块,你想下你会用几个,还有用到高压的更贵,好多东西都只能用分立器件,集成的温度都不行,信号部分二极管用玻璃管4148倒是没问题

网友:
这个温度普通焊锡也不太靠谱。

网友:
高温150度环境下用,宽电输入20v到110v   磁芯找到了   都是极限条件下   ic/电解电容都不好找

网友E:
工频变压器+开关式降压可以满足你的要求
--------------------
看错电压范围,无视我的回复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工频变压器+开关式降压可以满足你的要求

你是打算工频变压器倍压后反激降压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是打算工频变压器倍压后反激降压吗?

不好意思,看错输入输出电压范围

网友:
整流可以用电子管整流,变压器线材可以铁氟龙。你这升降压结构可能比较复杂,看看用电子管设计的话实现还是有可能的。就是这么高温的电容可能不好找,可以用云母电容矩阵。

网友(2021-05-17):
引用 网友E:
工频变压器+开关式降压可以满足你的要求

看错电压范围,无视我的回复 ...

输入也可以用开关切,其实就是前面加一级交流稳压器

网友:
铁硅铝,问题不大

网友:
铁硅铝磁环自己绕然后用SEPIC拓扑,环氧树脂灌封

网友:
我看过biyd的一个汽车级MCU可以150,其他的芯片不知道了